天7 遥控距离变短 求解

楼主(2013-04-01):
    今天飞冲浪者炸机三次
    第一次载下来 检查舵机及舵面  正常
   第二次载下来 检查 正常
第三次载下来 意外发现舵机不受控  于是测试 1米受控  2米受控  ……  8米处不受控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有800米就不错了,知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800米就不错了,知足吧

大哥撹錯了,LZ说是8米.

网友A:
那最有可能是天线脱开了.

网友B:
啥子控啊????

网友:
好像国外用的控都是长天线的,不知道是用什么频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最有可能是天线脱开了.

主线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子控啊????

天地飞 07  天地飞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