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会被吐槽,还是纠结一下DX18,14SG,11X

楼主(2013-04-01):
尽管可能应该会被大家鄙视,但还是想抛砖引玉的了解下这三个控的一些为所知和不为所知的信息

外观三款都能接受,接收机勉强,飞机不多,三款的山寨都是差不多150以下的,可以接受

其他有什么能左右三款空的选择的,望大家畅所欲言了

网友A:
,飞机不多,三款的山寨都是差不多150以下的。。。。。买  DX18,14SG,11X  ????????????/
楼主你。。。。。我是无语了。

网友:
你是说这两个么。。我今天去非常看到某有钱哥的。。。

网友B:
说说我摸过的。
14SG和11X。
前者。行程短。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有明显的被固定了滑道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做标准动作。例如f3a吧(个人感觉)
11x  行程长,适合手短或者小的人,比如我。相对14SG来说,会灵活很多(不是指松)反正我用XG7悬停,自选都不太好。今天换了11X果断不是一个档次。。。
14SG是摸过别人的。。。仅仅摸过。
所以硬件区别无法回答。,over.

网友:
用这么好的控还用山寨接收干嘛,你自己不说了飞机不多吗。个人还是选择14SG,相当于T8FG的升级版。功能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摸过的。
14SG和11X。
前者。行程短。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有明显的被固定了滑道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 ...

谢谢热心解答,11X的话之前也用过一小段时间,觉得有需要托盘的趋向啊,14SG昨天也摸过,应该是属于很合手的,的确,至于硬件方面,老板是推荐14大于J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多,三款的山寨都是差不多150以下的。。。。。买  DX18,14SG,11X  **********??/
楼主你。。。。 ...

俺的意思是三款的接收都是山寨价格在150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解答,11X的话之前也用过一小段时间,觉得有需要托盘的趋向啊,14SG昨天也摸过,应该是属于很合手 ...

是的,11x很重。。。
相比之下14sg轻些。
至于性能上,我觉得没啥差异啦。
有个优势是11x
换高频头很方便。哈哈

网友:
选山寨接收抗干扰最稳定的

网友C:
都很好没什么好纠结的,看中那个买那个,除非你对控的设置很陌生,那就身边人什么牌子用的多就买什么牌子

网友:
都很好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2013-08-07):
手握DX18QQ和T14SG
明确告诉楼主,DX18是DSMX制式的,DSMX制式还真没见过山寨接受,你所说的150块钱的山寨货,那是DSM2制式的吧,仅仅是因为DX18兼容DSM2制式而已。买这样的控,用着山寨接收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T14SG的兼容接收机挺多,frsky什么的,质量可以。
DX18和T14SG基本上功能没有差异,不知道楼主飞什么,我认为从这三个控里面选,就看自己腰包和顺眼情况了。

网友D:
dx18可以飞很多地平线的小飞机!!!还有很多地平线的飞机,这个就是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x18可以飞很多地平线的小飞机!!!还有很多地平线的飞机,这个就是优势

futaba外接高频头一样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futaba外接高频头一样能飞。

w***不方便啊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考虑下德国的MULTIPLEX PRO系列控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果断买dx18,用30块钱的山寨接收机,老强大了

网友F: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G(2013-12-09):
11x可以换高频头,全系列支持。做工扎实

网友H:
买JR的XG14吧,超级棒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