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飞机旋翼头原理动画

楼主(2013-04-01):
看坛子里大牛比较多,哪个可以做一个出来?

网友A:
还要下 载的啊。

网友B:
哈哈,可变角度旋翼?
看了看开头,是几只推杆分步推进平面轴承,然后推动旋翼绕其轴心旋转,proe、ug、adams等常见的软件都可以做出来。
重点在于设置推杆的运动函数控制那块,大体类似于史都华平台,不过比史都华平台的函数简单些,其他别的没啥难的。
我认为用Adams更好实现,因为有传感器和自定义脚本功能,可以自定义驱动启动及失效时间。

楼主:
抱歉,改过来了

网友C:
占个位置电脑上看。

网友D(2013-06-02):
这个是CCPM混控多桨旋翼头,这个东西上面专业版块的大虾都是很熟悉的,
你们说的什么平面轴承,那是倾斜盘,又叫十字盘,是直升机控制飞行姿态的重要部件

网友E:
能做出此动画的也是不一般的牛人啊。。。

网友F:
以前看贴,有人造过直机模型,旋翼头部分都是自己造的,很是给力

网友G:
这个广大坛友们 还真可以做出来,我做过 模型的,就是 很普遍的 450 级别的电直,去电直版块逛得坛友都知道的。。。。

网友H:
现在正在自己做这个东西。这说的是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