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失控炸鸡,终于被我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3-04-01):
刚起飞不到20秒,飞机就在空中跳舞了,连动力都没了,快掉到地面的时候,大桨又转起来了,损失惨重

回来后仔细检查后发现BEC开关接触不良。导致舵机电压不稳定,甚至断电。现在我把开关拆了,直接用电烙铁焊死了,我拍了个视频,顺便大家帮我看看大齿盘的问题,转起来有点弯,怎么解决?

网友A:
找亚托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亚托赔啊。

没听说过能赔

网友:
没听说,那你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亚托现在不是和蝎子拼比售后服务好么。你都是用原厂的东西炸鸡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不过这么严重的齿轮,应该要换掉吧

网友:
看来亚托也不咋地呀!!!!

网友:
觉得是质量问题就去亚托去发帖,区里好像有个人经常回帖的。看看能不能解决吧。如果是自己操作问题就比较难搞了。。

大齿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大齿拆了  大齿固定座 对角重新锁一下看看  这机炸的冤枉啊

网友:
大齿确实有点弯哈。变形了?

网友:
你用蝎子电机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换大齿和单向轴承

网友:
换logo换logo换logo换logo换logo换logo

网友B:
直接永远固定在开的状态...

网友C:
果断找亚托赔,她必须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永远固定在开的状态...

已经焊死了。多个环节就多个风险,还是直接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找亚托赔,她必须赔!

已经转发到亚拓区了,不过感觉没什么希望

网友:
找她官司撒,以前就见过类似的事情的!~

网友:
这机炸的冤枉啊      BEC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