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安装F4U海盗,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3-04-01):
电机:郎宇 A2212 KV1400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无刷电调
电池:花 2200 25C

这配置是不是飞机来很爆力呀?

电池放不下正在改装中,改装完电池机机重心会不会变呀???
还有发射器的两个天线是放在飞机底部吗??

电机座也小改了一下,不知道稳不稳。。。。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出,谢谢了!~!!

网友A:
一代名机!40A电调充够有余,重心一般在机翼前沿1/3处

网友B:
当年我用的是新西达2208 KV1000,18A电调,3S 1300 飞这个机已很爽

网友:
有购买连接没?

网友:
祝爽飞。重心可以多试试

网友C:
3楼的配置比较合适,电调用30A的好些,夏天到了

网友D:
这样电机座安装有很大问题,不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名机!40A电调充够有余,重心一般在机翼前沿1/3处

谢谢了,改动以后重心也不变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电机座安装有很大问题,不牢的

那要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配置比较合适,电调用30A的好些,夏天到了

已经买了,开始想以后不要换太多东西,所以就购了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我用的是新西达2208 KV1000,18A电调,3S 1300 飞这个机已很爽

我只想购一套以后换机不会找太多设备

网友E:
P51 P40 F4U FW190都有改过  电调30A够用 电池用1800或者1600   亲测2200太重了
还有就是这个配置虽然很暴力 但是飞机的势能明显大很多 滑行距离明显变长
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755124676/
P40由于过重 水平舵基准值提升
P51由于舱内掏空太多 明显结构强度不够 飞行时机身稳定性差
FW190由于机头装电池 还是斜插 进过掏空处理 只能塞下800还是1300毫安电池 记不太清楚了 由于机身轻 影像较小
F4U不是我的 我只记得调试了很久
总而言之 配上2212+9050 不论爆*力还是续航能力都很不错 不需要上太大的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做呢

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铝合金电机座用螺栓锁到一个圆形层板电机座上,然后黏上去,或者用安装在方形木条上电机座来固定电机,在机头挖个孔,把木条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铝合金电机座用螺栓锁到一个圆形层板电机座上,然后黏上去,或者用安装在方形木 ...

收到,明天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51 P40 F4U FW190都有改过  电调30A够用 电池用1800或者1600   亲测2200太重了
还有就是这个配置虽然很暴 ...

我现在只有一种电池,看来以后还是得买大点的飞机了

网友:
好机,我当年也飞这机很怀念

网友:
飞腾吧,天行者偶尔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