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低压保护设置到多少合适?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01):
电机2810  12寸桨  天行者40A电调   花牌5200mah4S电池,起飞重量1.8KG。一级保护设置单节3.7v,飞行时间 才7分钟。为什么这么短,请高手指点!低压电压设置到多少为自空时间最长!请高手指点下!!!!!!!
大家一般都设置多少V降落,请教留下!!!!

网友A:
NAZA那个电压检测相当不准是个鸡肋,用电压报警蜂鸣器接电池上设个3.6V报警比较靠谱

网友:
同意楼上,naza的电压报警纠结了很久,后来嫌麻烦关了换外接报警器。

楼主:
是吗?我也试试看看能否飞长点时间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干脆不用了,看OSD的电压指示

网友:
我的是飞下来用表测量电池电压还有3.787V左右

网友:
你先检查下naza检测的总电压准不准,用万能表测,不准的话可以进行总电压校准,在设置合理点,应该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好的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
用BB报警啊 NAZA低压 远了你更本看不见什么颜色 BB报警 那声音^_^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那个电压检测相当不准是个鸡肋,用电压报警蜂鸣器接电池上设个3.6V报警比较靠谱

严重同意! 而且还有一个很脑残的低电压保护,就是电压低于设定值的时候油门中立点上升到80%的位置。
想想,没电的时候正在降落,30%-40%的油门,中立点上升意味着油门突然减少...后果...嘿嘿,自己想。

网友(2013-05-18):
还是用辅助检测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