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自己调好的naza参数,相互交流有助新手学习!

楼主(2013-04-01):
大家说说自己调好的naza参数,JJ配置和起飞重量,相互交流有助新手学习!
我的配置电机281012寸桨  天行者40A电调   花牌5200mah4S电池,起飞重量1.8KG
基本参数 200 210 110 150 140 140
大家交流下哈

网友A:
同问 XA650机架、 电机4822 690KV 基本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XA650机架、 电机4822 690KV 基本参数

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  用的12寸浆 目前是 165 165   145 145 100 100 感觉还是比较稳 因为是一个人玩,所以也不知道调的好不好。。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下经验

网友:
我XA650,之前朗宇V2216KV650,11寸桨4S电,爽飞,后来换朗宇4108KV600,起飞重量1600克+,非常不稳,起飞悬停稍动方向就翻,后来将130加大到170,170,170,140,试两块电没翻,但一直没仔细试

楼主:
大家都是新手啊!相互交流下吧!老鸟们不给力也没人说句话!呵呵只有靠我们新手自己了!还在研究,等比较稳定了再给大家发个参数交流。可惜我的JJ都炸过两次了!好在飞的不高只损失了了两对桨!!!!!

网友:
130 130  130     105                       120         120的飘过,

网友:
我的F550 就照說明說這樣設定
170 170 150 140
170 170

楼主:
大家不能光说感度!要说JJ配置和重量,才好提供参考啊!

网友:
我的F550       电机DJ2212  920kV      dj1045桨    电池3S5000        起飞总重2400克
感度应该调多少最佳?  原来很稳的,炸过一次后被我乱调了,现在感度全用130 好像不是很稳,如果有同样配置调试得很稳的朋友请告诉我你滴感度值,不胜感激!

网友(2013-12-29):
调参时显示配置错误还能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