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机丢了怎么找?昨天达到最高境界(提空回家

楼主(2013-04-01):
求教飞机丢了怎么找?昨天达到最高境界(提空回家),怎么说俺也玩了3年了。这还是第一次飞丢,先解释下原因。本来风大,飞的是版机。而且还是用俩个控,教练模式教新人飞(新人没有一点经验,从没练过模拟器)。我飞到高处还是由他接管,期间一共让他接管了3次,每次都不到2秒飞机就反了。我赶紧接管啦起来。结果3次以后,飞机越啦越远。那天风还大。结果看不清楚头尾了。最后消失在天空了。。还好损失不大。。
这几天买了套FPV的装备。准备进阶FPV行列。但现在考虑到飞那么远,如果万一出现什么意外,飞机丢了。要怎么找呢?这丢一次可伤不起啊。。再飞机上写电话是一点。。至于看飞机坠落最后的ODS经纬度数据。可如果是坠落前一段时间图传就没有信号了呢?那几分钟可能能飞很远的。。现在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啊,老鸟们说说看,有什么保险的办法能找到飞机吗???
我看淘宝上有卖GPS定位的,精确度差不多20米。重量150G,3S电池就能驱动。那种小的定位不准确,这个虽然重了点,但精度能在20米。绝对是GPS定位的。可现在又有一个疑虑了。重量增加了150G。这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怕GPS定位会影响到飞控的GPS和图传啊。。纠结中。。跪求方法啊!~

楼主:
再说下刚买的FPV的配置,老鸟给指导一下。。设备大多是在几米那买的。
天7 2.4G 天行者1680 .好赢飞腾60A,郎宇2814 KV1100 ,APC9060,4S 5200电池,银燕舵机。
H飞控,柏通1.2G 800W,2.4G功放,16DB平板天线。650线摄像头。8寸显示器,大概就这些了。。
我看平板天线很有局限性,必须要对着飞机。追踪太贵了。暂时不考虑。。我想能不能同时安装两个,甚至3个平板天线,朝向不同的位置呢??或者我用一个平板天线+一个三叶天线同时使用呢??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说下刚买的FPV的配置,老鸟给指导一下。。设备大多是在几米那买的。
天7 2.4G 天行者1680 .好赢飞腾60A, ...

首先声明,我是新手。曾经见过一位老鸟吧平板天线固定在帽子上对飞机,感觉不错,楼主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说下刚买的FPV的配置,老鸟给指导一下。。设备大多是在几米那买的。
天7 2.4G 天行者1680 .好赢飞腾60A, ...

H飞控都买了,干嘛不买个H的追踪呢

网友:
最高境界,提空归

网友:
提控回家的安慰下。。。唉。。。

网友:
提控回家的安慰下

网友:
你大部分都说对啦!就用GPS定位器,我用的是GPS GT03B(58克),与飞控GPS不会有干扰。飞机一旦飞丢,手机发个信息就回传具体详细经纬度数据,可在手机屏幕或电脑查地点,我还买了手持GPS导航,随身用的,输入飞机经纬度,可以指明遗失飞机的方向和距离。手机打通飞机上定位GPS,可以监听,知道有没有人发现飞机,捡走飞机。我是藏在机翼里,独立供电。飞机上一个,随身一个,总共360元以内。

三个定向天线可以合并使用,但理论和实践都不能普通并联,也不能串联。因为天线阻抗与发射阻抗必须匹配。

关于定向天线放在头顶上不可取吧? 能保证永远知道飞机在什么方位?

网友:
教练飞丢了。。。唉。。。其实教练线本来就是个扯淡东西,,新人啥都不会的,教练又救不回来,风再大了。。。都白扯了。。

网友:
我都用gps定位仪的要用200左右的那种定位才准,到时飞丢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如果保證不了飛遠了都能控制,飛走了能找回來是萬幸。

网友:
还是先练练吧!新手玩什么FPV!

网友:
提控回家的路过。丢了3000左右。

网友A:
果断用gps定位仪!个人认为玩fpv必须的配置!我用很久了还可以看到飞行路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断用gps定位仪!个人认为玩fpv必须的配置!我用很久了还可以看到飞行路线

你用哪款的? 楼上推荐的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哪款的? 楼上推荐的有点贵。

网上很多啊可以自己找一下!我是用通天星的一般都要二百多元的还要买一个平台啊!自己在里面接个锂电池供电!要是带电池的都很贵

网友:
求指教,,飞控的自动返航模式回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