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的尾管损坏如何更换

楼主(2013-04-01):
MCPX的尾管断了,替代尾管的规格是2*1mm的空心碳纤棒吗?长度是多少?另外,如何拆卸尾管?第一次发求助帖,望老鸟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拔出来,插进去你懂得。。。。  尾管,我用7MM空心杯 ,是13.5CM ,原装机身用2MM管,但实心的稍微耐炸。整好把原装尾电机漆包线用0.5MM细电线换了吧,以免烧尾MOS

楼主:
谢谢!字数你妹啊!

楼主:
另外,请教尾管的切割长度多少为合适?谢谢!

网友A:
原厂电机 130MM  135MM都可以,如果是无刷建议到140MM长

网友:
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B:
那个......
记得买金刚锉噢......
记得淋着水切、锉......
碳粉尘很厉害的......
顺带一提,原厂长度1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机 130MM  135MM都可以,如果是无刷建议到140MM长

非常感谢感谢感谢!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
记得买金刚锉噢......
记得淋着水切、锉......

感谢提醒提醒提醒!

网友:
你要是不淋着水切,会后悔死的。我就尝过那个滋味。无刷尾管mm也可以,我的就是。尾管我用2mm实心管,要用3mm的话就的把头处理一下,不然插不进去的太紧了,你懂得。切口最好切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