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换机架,不换板,六轴改四轴成果!

楼主(2013-04-01):
    手头有个朋友的六轴,用的是mk集成版飞控,一直没调试好,也没多少人玩,于是想着把自己的450轴上的东西移植一下,于是开始了六轴改四轴。上图!

这是之前的mk集成板!如果有高手懂得话!一定求联系!qq427791698!谢谢!

以下是改成后的样子!ps:轻量云台太烂了,打算抽时间做无刷的。

改的原理是卸掉两个轴,然后计算出一个方形周长,得到四个轴之间的距离,然后开始将轴调整角度,钻孔!上螺丝!改出来后,不是标准的四个九十度。改完后试了下,还是不错的!比之前的450的好多了!
  另外请教!打算带一个微单上去,加电池,总重大概在1800g左右,4006电机(kv不详),1147桨,不知道20A电调够不够,求指教!谢谢!

网友A:
4006还要带微单肯定不够

网友B:
这样多的线线和电调围观飞控,不怕干扰?

网友C:
线看的够眼花啊。

网友:
不会干扰的吧,我包的那个粽子也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多的线线和电调围观飞控,不怕干扰?

呵呵!这是改装后就拿出去飞的时候状态,现在已经把线都用扎带弄成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看的够眼花啊。

这是改装完后飞的状态,现在已经把线全部整理一遍,用扎带扎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6还要带微单肯定不够

包含微单是1800g,可以吗?谢谢!

网友:
线看的够眼花

网友:
应该很重吧

网友:
不错哦,改的挺好

网友D:
必须用扎带扎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用扎带扎紧了,呵呵!

已经扎紧了,这是刚改完试飞的状态,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含微单是1800g,可以吗?谢谢!

肯定可以,我的450全套飞起来是1800g,2200ma的电池可以飞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