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配什么电机电调,4斤起飞

楼主(2013-04-01):
玉兔二代,配什么电机电调,4斤起飞
另外,玉兔二代什么价格,淘宝850元全套

网友:
4斤,你要挂什么东东哦

网友:
全套貌似698.。。。。

网友A:
玉兔二代不是 698 吗?

楼主:
大电机重,还有无刷云台,5n
玉兔二代好像有的家卖850,昨晚找到了698的了

楼主:
想配4822和1238.。。。

网友:
刚入了个兔子2  698 还在路上明天可以到

楼主:
4225配1147不知道可以飞多久,5斤重量。

楼主:
这回不怕打浆了,随便飞,这个的感谢玉兔达人的帮助。哈哈
玉兔二代飞控,华科尔遥控器,10通道,4225电机,1147浆,4s电池5000,不知道可以飞多久,

楼主:
这个泡沫不到1斤,一米直径的

网友:
你这个泡沫环是自己做的吧?很好,你的配置可能飞15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玉兔二代不是 698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38955550.27.Fye9bA&id=17728706165
這家鳥店.我說要買 ...

为何不到官方店买呢?玉兔的官方店叫乐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回不怕打浆了,随便飞,这个的感谢玉兔达人的帮助。哈哈
玉兔二代飞控,华科尔遥控器,10通道,4225 ...

你的玉兔二代用华科尔可以飞么?我的DEVO10 只要一打舵那几个开关就不停得跳,抖舵抖得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38955550.27.Fye9bA&id=17728706165
這家鳥店.我說要買 ...

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正准备在这家买兔子呢,还好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不怕打浆了,随便飞,这个的感谢玉兔达人的帮助。哈哈
玉兔二代飞控,华科尔遥控器,10通道,4225 ...

理论值是在12分钟左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玉兔二代用华科尔可以飞么?我的DEVO10 只要一打舵那几个开关就不停得跳,抖舵抖得厉害

可以告诉你,肯定不是DEVO10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不怕打浆了,随便飞,这个的感谢玉兔达人的帮助。哈哈
玉兔二代飞控,华科尔遥控器,10通道,4225 ...

这泡沫架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正准备在这家买兔子呢,还好没买

你沒買是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玉兔二代用华科尔可以飞么?我的DEVO10 只要一打舵那几个开关就不停得跳,抖舵抖得厉害

换个接收试试,,尾数是1的,不是802 这些 比如80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告诉你,肯定不是DEVO10 的问题……

不好意思,你的肯定是错的。我用示波器看过了,D10不动杆没事,但只随便动一个杆,所有通道全跳

楼主:
这个架子是玉兔达人给我的规格和数据,上电机和飞控,就可以飞,在安装一些led灯,非常漂亮,不怕摔,省心,练习飞行使用,也可以夜间飞着玩,好看

楼主:
就是电机和浆不好配,壳体500克,电池500克,机架和飞控500克的多
但是螺旋桨空隙就250--260宽度可以用,

楼主:
遥控器和飞控还没买,在考虑是naza还是玉兔那,所以开贴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你的肯定是错的。我用示波器看过了,D10不动杆没事,但只随便动一个杆,所有通道全跳

不好意思。我是这样组合用着的~~~,就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恒力4822  kv690  14.8V  百分之50油门  1238     820克
恒力4822  kv570   14.8V  百分之50油门  1238    660克
kv低起重到不行,什么道理

楼主:
kv490 的。。。。。。。。。470克

楼主:
选择一个电机这么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告诉你,肯定不是DEVO10 的问题……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是DEVO的问题,已经更玉兔的技术反应过了,这个问题很普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是这样组合用着的~~~,就现在。一切正常……

请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接受?控有没有刷过ROM?

网友:
那請問我用DEVO 8S的,是否不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接受?控有没有刷过ROM?

我的是套机,rx1002 . 刷的是 万能固件。 另一个武汉的模友用的原厂固件。我们都已经正常飞行了。到目前我玩了7块电。 失控返航和一键返航、自动降落,目前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套机,rx1002 . 刷的是 万能固件。 另一个武汉的模友用的原厂固件。我们都已经正常飞行了。到目前我 ...

难道是RP问题?我跟玉兔技术讨论的时候他也说有人跟他反应DEVO10跳舵的问题
顺便问下刷ROM的问题,我刷过那个自制的ROM,但是跟接收机对不上码。找教程把ROM立面带的固定ID清除了也对不上,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RP问题?我跟玉兔技术讨论的时候他也说有人跟他反应DEVO10跳舵的问题
顺便问下刷ROM的问题,我刷过 ...

兄弟,玉兔没给我便宜一分钱,反而我觉得卖家太忙,基本一天回一次话,当时还真犹豫买不买的,但这小东西飞起来确实不错。 你也刷了suv大大的万能固?对频跟原厂固件是一样的啊。先把控上的 id 清除掉,这下 选择 DEVO 的模式, 右边不是只有“初始化”么?没清除ID ,是显示“对频”的。 然后把接收器自带的那个叫什么对频线的,插到接收的电源口上,打开接收机电源,接收机的灯会慢闪的,这时拨掉 对频线,接收机变成 快闪,这时候按下 控上的“初始化”,1~3秒钟就对好了,接收上的灯就不闪了。这时在控上 进入 “固定id” ,进去有一组随机数字,直接 “done” 保存,就完事了啊。我表达能力非常差,不知道我写的能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弟,玉兔没给我便宜一分钱,反而我觉得卖家太忙,基本一天回一次话,当时还真犹豫买不买的,但这小东西 ...

哥们别误会。。。木有别的意思。。。
我也刷的SUV的ROM,原来是那个对频的线没插,哈哈这下懂了,马上试。谢谢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哥们别误会。。。木有别的意思。。。
我也刷的SUV的ROM,原来是那个对频的线没插,哈哈这下懂了,马上试 ...

客气了,对频线没插就不能清除id ,就对不上频了,可是你说的开关乱跳的,说明你已经对上频了啊。不管怎样,希望兄弟你成功,早日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客气了,对频线没插就不能清除id ,就对不上频了,可是你说的开关乱跳的,说明你已经对上频了啊。不管怎样 ...

对了,兄弟,对好频后把D10的菜单设成 通用菜单 ,接下来调通道反转啊,失控保护什么的方便一点。当然,这个你喜欢。我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兄弟,对好频后把D10的菜单设成 通用菜单 ,接下来调通道反转啊,失控保护什么的方便一点。当然,这 ...

恩恩,这个我有设置,只是对不上频thx~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气了,对频线没插就不能清除id ,就对不上频了,可是你说的开关乱跳的,说明你已经对上频了啊。不管怎样 ...

开关乱跳跟刷机没有关系的。摇杆也是正常的,只是一动摇杆,那几个辅助开关的通道值就会乱跳,很恼火,现在我刷SUV的ROM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客气了,对频线没插就不能清除id ,就对不上频了,可是你说的开关乱跳的,说明你已经对上频了啊。不管怎样 ...

找不到对频线了。。。是把哪个端口的哪两个针脚短接来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对频线了。。。是把哪个端口的哪两个针脚短接来着?

两边的针脚短接。 也就是地线跟信号线短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边的针脚短接。 也就是地线跟信号线短接。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x~

客气了,期待成功。

楼主:
玉兔全面断货了,买不到了

楼主:
玉兔1和玉兔2到底差哪里

网友:
我没玩过老兔子,手上只有新兔子。。。也不知道差哪里。。。新兔子目前蛮稳的。450机架,默认参数。不用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不怕打浆了,随便飞,这个的感谢玉兔达人的帮助。哈哈
玉兔二代飞控,华科尔遥控器,10通道,4225 ...

兄弟你的保护罩是自己diy的ma

楼主:
似的
高密度泡沫,干了两天还没结束那,等碳纤维管到货安装那

楼主:
乐飞,玉兔二代已经上架,今天购买了,。

网友:
恭喜入手 兔子2

楼主:
还没到货,不知道是否比naza难

楼主:
明天安装玉兔了,不知道在哪里下手那,哈哈

楼主:
华科尔10也想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架子是玉兔达人给我的规格和数据,上电机和飞控,就可以飞,在安装一些led灯,非常漂亮,不怕摔,省心, ...

请你把他给你的规格和数据发在这里好吗?实在不行的话能不能发到我邮箱 365288176@qq.com  ,谢谢!

网友:
看看网上的建议配置比较好

网友:
泡沫的,安全性能提升不少了吧

楼主:
早就喜欢,也是一个老师傅教的,

楼主:
玉兔二代电机旋转落地不能自锁,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脑已经调价了参数了,

楼主:
摸友帮助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G(2013-05-20):
引用 网友C:
你的玉兔二代用华科尔可以飞么?我的DEVO10 只要一打舵那几个开关就不停得跳,抖舵抖得厉害

请问你用啥接收?我也是玉兔二代+DEVO10+RX1002, 跟你一样每个通道的数字跳的厉害根本不能飞, 后来发现貌似RX1002和玉兔匹配有问题,换了另一牌的接收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用啥接收?我也是玉兔二代+DEVO10+RX1002, 跟你一样每个通道的数字跳的厉害根本不能飞, 后来发现貌似 ...

找玉兔卖家升级一下飞控的固件就可以用了
我用的D10原装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玉兔卖家升级一下飞控的固件就可以用了
我用的D10原装接收

来不及了,RX1002已经脱手无法测试,但新固件肯定是要刷的,谢谢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玉兔卖家升级一下飞控的固件就可以用了
我用的D10原装接收

基拉,好久不见了,哈哈,爽飞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基拉,好久不见了,哈哈,爽飞了没。

已经上FPV了~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上FPV了~很爽~

祝爽玩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