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拆不下来~~

楼主(2013-04-02):
卡盘拆不下来,怎么搞吖?
拆下来 了谢谢大家帮忙,还有个问题,车床主轴拆下连接法兰,测凸台0.03mm,貌似跳动有点大,正常不?出厂书上检测是0.015,难道我拆坏了?

网友A:
卡盘后面有3颗螺丝,下螺丝后,卡盘就可以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盘后面有3颗螺丝,下螺丝后,卡盘就可以拿下

螺丝下来了,但是还搞不下,卡盘于法兰是螺纹链接的吗?

楼主:
那位朋友懂啊,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下来了,但是还搞不下,卡盘于法兰是螺纹链接的吗?

那还真奇怪了,一般的车床都是3个螺丝同时固定法兰和卡盘的,法兰只是起到链接的作用的,一般是没螺纹的,你再看看,!!!对了你要拆下来了,记得做记号,就是哪颗螺丝对哪个洞。小心点别砸了导轨,最好把导轨上放个木板

楼主:
就是拆不下来,又不知道是不是螺纹链接的,多谢楼上

网友:
螺丝拆下来后还拿不下卡盘,估计法兰的台阶与卡盘过盈配合,敲一下吧。注意保护导轨哦。

楼主:
好的,搞了一晚上没下来

网友:
试试
在螺丝后面塞块扁铁,然后轮流旋三个螺帽, 让螺帽挤扁铁

网友:
取下三个螺母,用大一点的一字螺丝刀或者其他铁片块插入床头与法兰之间,铁片分别顶住三丝杆头轻轻的撬,松动以后就很容易把卡盘拿下。

楼主:
砸了几下,没反应

楼主:
说的方法都试过了,没反应,还是下不来,难不倒要暴力?

网友:
砸  砸了几下。。。

把卡盘后面有3颗螺丝套上,用旋螺帽的力挤床头,一挤就出来的,挤不着塞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方法都试过了,没反应,还是下不来,难不倒要暴力?

兄弟,你这是 欧普140车床吧!明天打电话到厂家去问问再下

急也不急这半夜了         http://www.toptechmachine.net/products_details.asp?id=78

楼主:
妹妹的,好紧!冒着被投诉的危险敲了半天终于敲出来。多谢各位了!

网友:
哈哈  还是需要暴力才能松

网友:
拆卡盘的时候先在卡盘上夹一个钢棒。钢棒深深的插到通孔里。都是这样拆的。防备卡盘意外砸到轨道上。

网友:
螺丝松后先不要拿下来,在法兰跟床头箱之间加个垫块,螺丝头挤在垫块上松螺丝会把卡盘顶下来

网友:
要是卡盘没坏,还是不要去拆卸吧!免得麻烦

网友:
方法是准确的,操作是失误的 下来就好,以免趴在bi上不干活,不是干事的鸟

网友B:
这个床的主轴箱好薄哦

网友C:
是台阶过盈吧?帮顶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暴力拆

楼主:
拆卡盘预先上网看过注意事项,已经做好保护导轨措施,多谢各位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床的主轴箱好薄哦

整体重量才30千克不到,所以比较薄,加工小件东西,软金属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台阶过盈吧?帮顶

是台阶配合的,至于是不是过盈就不晓得,比较紧。

楼主:
17正解啊!!!

网友D:
事后诸葛亮来说说办法-------一根木棍插到通孔里边,防止卡盘一下子掉下来砸到导轨,导轨上铺木板,双重防护。一根20厘米长的直径10毫米左右的铁棍,插到卡盘的螺丝孔里面(卡盘钥匙孔),铁棍另一头顶在导轨边上,或者用木块顶住卡爪,开机,卡盘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迅速关机。过去老师傅拆螺纹连接的卡盘都用这种方法,靠人力拧不动那个大螺纹。

网友:
卡盘长时间不拆卸,结合面分子渗透,或者因生锈致使结合很紧,不容易分开,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后诸葛亮来说说办法-------一根木棍插到通孔里边,防止卡盘一下子掉下来砸到导轨,导轨上铺木板,双重防护 ...

过去的那种方式好像只有大机卡盘才那么拆,卡盘接口是螺纹的。小jj很少用那种也有,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是否有螺纹痕迹在操作。。很少有螺丝和螺纹双连接的。。

网友:
小车床!好简单的小床,尾顶了?

网友:
可能要卡盘口夹棒来反方向转看盘大力拧吧

网友E:
为什么要卸卡盘呢 卸了精度可能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卸卡盘呢 卸了精度可能就不好了。

哎,蛋疼!真说中了,装上去精度没有原来好了。因有个花盘,想拆下卡盘试试,试试又装回去。

网友:
我的卡盘也是费了半天劲才拆下来,呵呵,然后上了新油,心理觉得舒服多了。

网友:
不学着拆,一辈子用3爪?

楼主:
拆完卡盘装上去后发现尾顶不同心了,怎么调啊!!!尾顶没有东西可以调的

网友:
你拆之前没有做记号吧,卡盘原来跟法兰接在一块的时候,用冲子打上两个小点做记号,重新装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记号装上去,一般不会发生变化。换了位置就难说了。

网友:
我的已经拆过两次了 也没有见不同心

楼主:
发现了很多奇怪的问题,低速和高速的调动怎么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