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7010改无刷。。先是买了个2040。。。。然后。。。。。。。。。 定期更新 长篇进化

楼主(2013-04-02):
入坑了啊!!!!!!
家里有30A电调和11.1锂电 原本想小改一下 随便玩玩
的确 电机架可以直接装2040 连接器也是2.3MM 拆掉原来的380和电调遥控一体盒(拆下设备准备找快泡沫做救援船)
换上2040 一通电直接把电机轴给搞弯了。。。 共振奇大无比  搞直了电机轴然后上了连接器找平衡。。

第一次完全不懂。。 没有找同心却找起了动平衡。。。 结果就是我吧连接器外面几乎磨掉了一圈 动平衡好的很 同心却歪了。。。 很自然装上去毫无用处。。
只得再买一个连接器 这次找同心找的不错
搞定轴心和动平衡 装船。。。 结果发现船轴居然也是弯的。。 好吧。。 买了一根3MM的直线光轴  开牙

顺便给轴套里面灌了黄油+机油混合物(用针筒打进去)觉得成品船轴质量不行啊 我不可能花几百快去买一根船轴 完全违背我的本意。。。
还是自己DIY比较好 买外8内6的不锈钢管 内3外6的法兰轴承封口 考究一点还可以加几个内3外6的轴承在中间
装配完毕! 下水! 速度有了 可是没开多久就电机烫到不能碰 半油门都没有啊!! 电调居然一点不热 而且一旦半油门以上船就往左偏 一查说是反扭力在捣鬼 可以调整重心或者用偏舵来解决 OKOKOK 那么小的船体电池那里还能调整位置。。 再说电机要散热 吸水舵是完美解决方案。。。。。。
购入吸水舵和水冷套硅胶管和硅胶管套开工!!!

这里说下舵机位置 很巧的是原装舵机这里去掉立柱有个地方刚好能放下舵机 卡的恨死 完美位置!! 舵打眼的时候 要注意对准了!
继续试水 哇哈哈哈 快啊快啊!! 跑直线 而且左右打舵都转弯半径都一样!
硅胶管套可以完美的卡主硅胶管 节省了一个出水口
但是。。。。 几次全油门后电机微热 电调开始烫了!!! 转弯时候速度太快老是船尾离水
好吧 购入电调水冷片。。。。。
拆开包皮发现散热片都歪的 而且MOS管和散热片之间都架空 控制线几乎快短路了 上导热硅脂重新焊了控制线。。。。顺便做了防水  廉价电调买不得啊! 以前这个可是飞固定翼的 真出了问题尸体都找不到。。。。

只能未完待续。。。。。。。。。。。。。。

---------------------------------------------------------------------------------------------------------------------------------

回来了

爽了10分钟回来了 2040挂了。。。 买的时候选了一个比较配电调30A电调3600KV。。。 的确很暴力 爽了几圈屁股冒烟啦!!呼叫救援船(公园里面开电瓶船的小情侣感谢一下)
找了下买家。。。  没得修了线圈漆包线磨破了 (高温导致内部线圈膨胀 摩擦转子产生更高温度 电机缺项了。。。。。 偶尔还能转的起来 大部分都是抖啊抖的
找了一下原因
第一KV值高了 用的是原装桨 没有具体参数 早期没办法跑大油门直线 所以一直半油门状态 电机什么的还能坚持

第二 水套位置不对

我买的20MM长的水套 买家跟我说这个是2030用的 2040有更长的25MM水套
位置也不对  水套位置是线圈和转子的位置 我装的时候想在尾部再装一个散热套 所以顶头安装的 上面有图 的确线圈磨破的地方就在尾部

沟通了一下 正确的水套位置  3200比较合适(原装是2600) 这里想问一下大神们 船尾刮水口进水量大还是吸水舵进水量大?

等电机无聊 看起了 压浪板和水刀 有50一下船用的水刀 但是没有50CM一下船用的压浪板。。 于是。。

用的是红牛罐子 2面折叠 中间上胶 强度应该是没问题 要是会变形 只要加一个三角支撑物就可以了 船底有这样2个凸起物 是不是就是水刀原型?? 我只不过把它延长了一点

不知效果如何。。

前面有人私信问我舵机安装位置 这里拍了2张

才知道风琴是要和钢丝粘在一起的。。 不粘在一起密封会有少许的水会进来  不过我还是没粘。。 风琴里面涂了点黄油 效果也可以

附带内部放置图

电池只能放在这里了 要把原来的电池座底下给搞掉 上扎带或者魔术带
船尾这样安装可以完美解决舵机位置

绝对华丽的分割线
========================================================================
又回来了!! 继续升级进化  和朋友交流了一下 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人家船尾水花可以很高很高 我的却没水花 而且电机老是过热
给他们看了照片 (电池在前面的) 他们说出轴度不对
我的理解就是  跑起来船头翘起屁股往下螺旋桨就太往下了全部浸在水里 桨作用于偏下 而不是往后 半浸桨就是要有空气和水混合 转速才能提高 电机也不容易过载
于是。。。。 原装电机架位置过高且太过靠后 要改到电机贴船底和电机前置 同时出轴要提高 不能贴在船底 同时内部位置调整 按照标准摆放来 我目前还是反桨 这只是摆摆样子 实际跑起来要左右换一下
OK下水。。。 很好很好越来越有姿态了 小油门的时候 船体没有离水 还是有点偏 稍微给点油门开始连续跳(无水花) 再给一点姿态就对了 滑起来了 速度也快了 舵也变得非常灵敏  目前就要解决小油门跳

================================================================

捡了一块泡沫 按在头顶上 于是 船会自翻了。。。。

自翻很好玩。。。 不用担心船拿不回来 怎么跑都可以 但是还是有点漏水 于是。。。。

门的密封条 剪开来 用泡沫胶黏上去。。。 按在水底 从进水口吹气进去 船盖几乎密封了 反而发现船体上下连接处有几个地方有气泡冒出 502伺候。。。。

好了 目前比较满意 就是跑中速的时候喜欢跳啊跳的

改不动了  准备入手新船

楼主:
这几天混了几个Q群 他们说 我这个出轴角度 出轴长度 都不对 绝对跑不快+烧电机 电池位置也不对 OK 重新来过 等我的新帖子吧

电机架绝对要换 原装电机架不行 不能调节出轴角度 电机位置也不对 电池更不用谈了 船头太重

原来一体化轴的作用在这里 既可以调节出轴角度 又可以调节出轴长度 我还简单的以为只是比较容易的对轴。。。。。

网友:
写的太多看着累

网友:
小船高速度!

网友A:
求电机,电调什么的地址!我也想改一个,之前买的那个买的时候太冲忙了,没看尺寸,买回来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 反浆???

用的是7010原装桨。。 尺寸未知。。。 询问过买家 买家也不知。。 人家是买玩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电机,电调什么的地址!我也想改一个,之前买的那个买的时候太冲忙了,没看尺寸,买回来太小了

淘宝上面直接找 不能说那家买的。。 只能和你说参数 2040 3200KV  2600~3600KV是小闪电和小0艇的标准配置
电调30A  再买个水冷片 放在MOS管这里一面 打上散热胶 小心别短路了! 再套热缩套 最后用硅胶封口 完美防水水冷小电调就完成了 3600KV电机都烧了 电调居然还是温的
需要其他可以私信我

网友C:
我也搞了一条双马的,是7009,基本只有壳能用了,其他的哪去装遥控车了。我的配置是2S 2200 20C,好盈40改的水冷,450外转子 3500KV 30浆。
   补充一下,我的是防翻的。感觉就一沙丁鱼罐头了,晒得满满的,但不是很重全部450克。估计不会沉,还差一点,装好去试试,看能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搞了一条双马的,是7009,基本只有壳能用了,其他的哪去装遥控车了。我的配置是2S 2200 20C,好盈40改的 ...

玩450的? 玩450的怎么只有7.4 2200? 练习起降用的?  450上去一个全油不会翻船吧?? 很难想象啊! 我跑船的地方大多是公园 随时会有船路过的 不过我也在考虑做自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450的? 玩450的怎么只有7.4 2200? 练习起降用的?  450上去一个全油不会翻船吧?? 很难想象啊! 我跑 ...

问题好多,一个个来吧。我玩船为主,外转子电机能用在船上的不多,450刚好合适。用7.4 2200是因为船小,7009有多大?长35CM,宽9CM。装上这些东西后,就是一个罐头。估计不会翻船,电机KV才3500,大概才2.7W转,电池和电调都在一边,充当压舱。可以平衡电机带来的反扭,船翻了还能防翻。
   你要是没睡觉,加我QQ 342421519   我的2040断轴了,所以我看上你的轴了,你的烧线圈,我的断轴,是不是很般配?你就出给我吧,从了我没错的。

楼主:
其实外转子改后出轴都能跑船。。。。。当然。。 前出轴也可以。。 不过外转子飞固定翼的都低KV。。。 电直高KV正好适合船 我2040 19A的电流就起步跳离水了 你450 40A。。。 还比我短10CM。。 我擦 这个不是船。。。。 低速估计要打半舵才能跑直线 全油门一斜向跑不直 真的 我也想过配重来抵消扭力 但是很难跑直线 一旦跳起 离水就会跑弯 打舵也没用 要考虑连续的青蛙跳的时候怎么控制 小船电池一定要放中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外转子改后出轴都能跑船。。。。。当然。。 前出轴也可以。。 不过外转子飞固定翼的都低KV。。。 电直高 ...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你不要被自己认为的“一定”限制住了,多试试其他的装配方法,你说你的船跳,我估计就是中心太靠前了,这种船壳,船尾自带了压水板,而且角度还不小,这船的重心在我看来是要靠后,压住船尾,不然在压水板的作用下,船绝对压头+插水。

网友:
视频来一个,,

网友:
连轴节还没到货啊。我一定尽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面直接找 不能说那家买的。。 只能和你说参数 2040 3200KV  2600~3600KV是小闪电和小0艇的标准配置 ...

看来我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了,方便给个qq联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了,方便给个qq联系不?

我这个改出来的还是玩具船。。。。 最关键的完全没有。。

楼主:
慢慢进化中。。。。。。。。。。。

网友:
这艇漂亮就是电线扎电池不好吧

网友D:
一次典型的新手进化过程~
不过,友情提示一下,你的桨是反桨,以你现在的仓内布局,
舵+舵机全在右边的情况来说,
如果电池再放在右边,就要在左侧加配重,以平衡船的姿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典型的新手进化过程~
不过,友情提示一下,你的桨是反桨,以你现在的仓内布局,
舵+舵机全在右边的情 ...

嗯 好眼力  我这个只是摆拍。。。 实际跑起来是要换位置的 打算做自翻 到时候要换正桨的

网友E:
太复杂了。。在考虑 买个7010还是环奇的955.。先买来带着小孩玩玩,这个以后升级就换电机和电池,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了。。在考虑 买个7010还是环奇的955.。先买来带着小孩玩玩,这个以后升级就换电机和电池,就可以了吗 ...

网友(2023-02-14):
我也有这个船,改了很多次了,还是用的385有刷电机。本来买了2445电机打算换上,但是后来意识到这个船最大的问题就是反桨,那么电池作为配重就应该放在右侧,可是这船壳偏偏舵机位置在右侧,你说脑残不脑残,再加上它的电机太靠后了,你要是想用电池压船尾,空间就会很有限,再加上轴承连接同心度不好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最终放弃改这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