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FS-GT3C】2.4G抢控距离提升

楼主(2013-04-02):
FLYSKY富斯 2.4G遥控器 FS-GT3C
为了发烧,我买个了这个遥控器,但是发现这个遥控器4.2V足电压下,车子快没电前遥控距离比较短,想用简单的方法提高遥控距离,这个遥控充满电我测试100米没有问题,再远就没有试过了。这个抢控感觉不太费电,玩30分钟后还有4.0~4.1V。现在急需方案如何解决距离和稳定性~
昨天因为车上的电池快没电前,离我大概30米的直线距离失控,第一次体会失控的代价,因为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我还在原地傻乎乎的看着车,总希望可以遥控回来,结果车祸装铁杆了,呵呵~我加油门车不动,油门回到中间又往跑,等2秒又不跑,加油门后倒着跑,一时受控不动一时受控乱动!反正你是这么操作都是错误,不听使唤,好像疯了一样,根本就不拿我当回事,舵机倒是始终没有变化,就是油门乱变。最终撞到了花园健身器材架子上,前轮拉杆弯了,后轮变速箱整个掉了下来,把零零散散的残骸抱回家,回家测试遥控器电压4.2V很足。接下来只有漫长的维修中~
我这种给信号乱反应的情况属于失控的一种吗?(这个控好像有失速保护,不过我没有设置过)求解?~
GT3B用的是12V干电池,也有换锂电的,但我这个GT3C升级版原配的就是锂电3.7V800毫安
现在急需方案提升遥控距离和稳定性,讨教用过或是遇过类似的情况说一下提升方案,先谢谢了~

楼主:
电调参数附件:
1:电压范围4.8V—15V
2:尺寸: 46x 35 x 8 mm
3:重量:60克
4:电压范围:电压范围
4.8V—15V(4---12NIMH 2-4LIPO)
5:内阻
0.002MR
6:单节LIPO保护电压
3.0V
7:连续工作电流50A瞬间430A(10秒)
8:PWM频率
8K/16K/32K
9: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无传感器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30000RPM
基本特征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电压范围4.8V—15V
  • 4---12NIMH   2-4LIPO
  • 内阻0.003 MR30A0.002MR50A0.0007100A
  • 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
  • 连续工作电流30A/50A/100A /200A瞬间50A/200A/520A/756A10秒)
  • PWM频率8K/16K/32K
  • 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无传感器电机,14极电机转速可以到达30000RPM
  • 防水设计
10BEC 5V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A瞬间3A支持大扭力空心杯数码舵机
附加特性:
刹车力度可选
支持倒车功能
支持半坡启动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使用注意事项:
  • 本设备为电池为能源设计的,不能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源,如果使用其他电源有可能损坏本设备或者电源。
  •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不能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以防止以外
  •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保持强制风冷条件
  •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在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用尽量短的连接线,并且保证有足够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影响使用。
  • 本设备不允许同时驱动2个或以上电机,以免发生误动作。

楼主:
电调设置说明书:

使用方法:
首次使用:
把电调的输出线和电机连接,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通道连接。
发射机按正车位置拉杆,接通电调电源,如果马达发出BEEPBEEP,连续急速声音表示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请把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
如果油门方向正确,那就会有音乐提示声音。
此时可以把油门松开,等待BEEP BEEP 2次声音,确认油门行程中位。
测试马达转向时把车提起,向正油门方向拉动油门观察车轮转向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可以通过更换任意2根马达线调整。
调节方法:
  •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
  • 把发射机油门按正车方向推到最大
  • 连接电调主电源
  • 等待提示声音
上电提示声音:∮ ∮
系统将进入主选单:
∮•第1选单 为刹车选项
•-轻微刹车,油门到倒车位置启动电机刹车
•--中等强度刹车,油门到最后时候启动电机刹车
•---中高强度刹车
•----高强度刹车
•-----加强刹车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如果要选择里面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机油门移动到倒车位置。当马达发出等待新的提示声音。
∮••第2主选单,是否倒车和倒车功率
••- 无倒车
••-- 倒车,25%功率
••---倒车,50%功率
••----倒车,75%功率
∮•••第3选单 加速度选项 用来调节油门跟随速度
•••- 缓加速,适合越野车,货车之类比较重型的车辆
•••-- 中加速,适合1般车辆
•••--- 高加速,适合使用直道加速比赛,但是注意齿轮强度。
∮•••• 这是第4项目选单,为电池种类和数量。
声音重复3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第2项目选单。
••••-  代表NIMH/NICD电池,本电调能自动检测电池数量,但要保证每次开启时候电池是充足电力的。然后在每个电池电压下降到0.9V的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当电池电压再下降到0.85V以下时候完全切掉动力。这个菜单所有声音重复3次。
如果说需要这个选项,请在这3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声音
注意: 更改设置声音为2声高频声音。
同时系统重新进入主选单
••••--使用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压下降到3.0V时候降低动力输出,在2.9V时候将切断动力输出
∮••••• 这是第4项目选单,提前角选项。
•••••-1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3度 适合2-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15度 适合6-8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22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 第6项目选单(50A100A以上版本)
••••••-8K PWM
••••••--16K PWM
••••••---32K PWM
如果不改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子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单。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发射机油门回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数据,等待1秒时间,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出厂基本设置:
  • 刹车力度:中
  • 倒车:100%功率
  • 加速度:轻
  • 电池:NIMH
  • 提前角为最小
  • PWM 8K

网友:
1,信号干扰,惹不起躲得起
2,遥控没电了,多备电池或自制更大容量的锂电。

车模,没必要那么远吧。。。。

网友:
这个加功放就夸张了。

网友:
没玩过车,不好说

网友:
以后跟着车跑,保证可以用很久哈哈

网友A:
估计车狠点的能跑三十迈以上吧,楼主跑这么快就该进国家队了

网友B:
我认为与控没关系,是车子没电了导致接收机电压过低才失控的,可以将接收机单独供电,与动力电分开。

网友:
车车,没玩过。不过看着挺好

网友C:
接收加电容应该会好些
或者说你的电调BEC有问题,电压输出偏低,或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车狠点的能跑三十迈以上吧,楼主跑这么快就该进国家队了

这个我还真的对比过,10米内我是冠军,10米以后我是亚军,100米以后估计是残奥会教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与控没关系,是车子没电了导致接收机电压过低才失控的,可以将接收机单独供电,与动力电分开。

谢谢!我怀疑这个问题最大~~~
但是我的电调带有BEC供电,第1通道是转向舵机,第2通道是油门电调(代BEC供电),第3通道我没用(也是对频通道),第4通道电源供电(5V)。
我要是在第4通道直接加一个电源可行吗,BEC和干电池同时供电,接收机会不会烧掉,这个问题我最关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加电容应该会好些
或者说你的电调BEC有问题,电压输出偏低,或不稳定

加电容是为了过滤电流波动吗?
加多少微法电容合适?
你说的没错,这个正反电调拿回来直接用,还没调试过,不太熟悉,倒车明显比正车跑加速快,百分比没有设置过。
有说明书,但我没好好看,直接装上用了!

网友B:
将电调BEC的红线不要接,电池接任意一个通道,这样就是电池单独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调BEC的红线不要接,电池接任意一个通道,这样就是电池单独供电了。

你也回复的太快了吧,感动的我哇哇的!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接收机除了第4通道正负供电外,第1通道和第2通道是通过负级端子和信号端子两条线控制舵机和电调油门的?

第三通道如何接线实现开关功能啊?

网友D:
还是换了把,这控不是一般的烂,但是天地飞等国内厂家又没枪控,小心点玩别上大马力的车或船就是了

网友:
外行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了把,这控不是一般的烂,但是天地飞等国内厂家又没枪控,小心点玩别上大马力的车或船就是了

谢谢提醒!
我会很小心注意的,这个控还没吃透,拿捏住了就不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我会很小心注意的,这个控还没吃透,拿捏住了就不怕了~

呵呵,我从来不评价我给用过的东西的好坏,最早TG3B的时候我和我3个玩车的朋友都用这个,最后一个不玩了,我和另外一个换控,我自己手上现在还有2台尸体3B+3C 各种失控 然后其中换了4个接收,2个遥控距离不到10米,发回去检查不出问题,说电器件没问题,最恐怖的一次是朋友的禾宝之星油动,对向驶回慢速我以为他没油了没在意,结果突然全速冲过来冲过一个小土坡就我头上飞到我身后去了。事后检查油门舵机功能完好,失控保护也是正常设置。其他失控造成撞车撞墙就不谈了。。这次最严重的失控后他换了4PK,我主玩飞机顺带履带只换了4PL。。。。

这个控在RCFANS我们也讨论争执了很久,也可能是我RP不好,但是不管如何我会劝我身边的朋友绝对远离这个控 GT2也比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