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炸鸡。。。。。。。。。标题标题。。。。。。。

楼主(2013-04-02):
240轴距的机子,也算迷你吧。
华7E的控,原来6通的拨杆设成CF和定高,后来飞控上第6通的线没连,直接按照控默认的设置,MAX POWER............
结果四浆全毁,一个马达的轴弯了,尼龙螺丝基本毁了一半。
架子飞控一点没事,大幸。。。。。

网友:
这么小也能摔的这么重啊...

网友:
所以,起飞前,还是需要检查检查在检查

网友:
先在电脑上看看各个通道对不对,不就没事了嘛

网友:
换两叶浆。。。吧。。。。三叶不好用。。。

网友:
这个一点儿也不迷你啊......................

网友:
检查检查在检查

网友:
下回飞行认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