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用7.4V锂电

楼主(2013-04-02):
D 7E7.4V锂电不可用 昨天用了报废了我的7E 给了我换D10的机会 郁闷中

网友:
D10能用多大的锂电,我的充好是12.5V,会烧了D10吗?

网友:
原装电池盒8只5号1.5v

网友:
D7e用4节1.5V的电池是6V总电压
2S充满电的锂电有8.4V了,超了2.4V
D10用锂电满电时才比干电池多了0.6V

网友:
用3S的电,C小点也行

网友A:
用降压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降压线呀!

怎么制作?给个原理图被

网友:
不是吧我一直用7.4V锂电。。。

网友:
怕电压高,串二极管

网友:
我用的是7.4V锂电池串了三个二极管。

网友:
D7E用锂电要降压,我用的4节镍氢电池,很好用。

网友:
6.6VLIFE电池

十分好用

网友:
买4个 爱老婆  省事 省心 舒心 爽心 安心

网友:
D7e用3S 8c表示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7e就是直接用2s锂电很好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制作?给个原理图被

上图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没看懂,电池输出不是两根线吗?为什么有三根线,而且二极管用哪种二极管?IN4148的行不?上次做MB数据线剩了好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电池输出不是两根线吗?为什么有三根线,而且二极管用哪种二极管?IN4148的行不?上次做MB数据线 ...

充电端的三根线是用于平衡充电的,我用的二极管的型号是:IN4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端的三根线是用于平衡充电的,我用的二极管的型号是:IN4001

既然要接二极管了,干嘛把充电端的画进来,直接画两根线,然后有根线标明正负极后,画俩二极管串联不久好了,让人易懂,不过还是没看懂那二极管串的是哪端?正极?

网友:
控的电流小,用1N4148可以的,电池正极接二极管正极。

网友C(2013-09-11):
不破解功率的话用2s应该没问题的,破解了的话因为高频头输出会达到150mw,电池满电时高频头的稳压模块发热量超过0.25w的,有很大机会坏掉。

网友:
我一直想试没敢试,楼主验证了

网友:
怎么可能烧   我一直用7.4   15c的聚合物锂电池  飞450   一直没事    是你自己插反了烧了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破解功率的话用2s应该没问题的,破解了的话因为高频头输出会达到150mw,电池满电时高频头的稳压模块发热量 ...

我也是用2s锂电池   但是我把控里面的主供电的ldo换了个低压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