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有山特C3K UPS不间断电源的线路图

楼主(2013-04-02):
哪位达人有山特C3K UPS不间断电源的线路图求助,哪位达人有山特C3K UPS不间断电源的线路图,我的电源打火了。先谢了!
gbjs@163.com
我只有使用手册

网友A:
去电源网看看也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源网看看也许有
谢谢指点。

网友B:
我去年修了一台,逆变功率管高压整流二极管全部烧毁,若干电阻一个330 P 高压电容,估计高压电容或高压二极管击穿引起烧机,
拆除后清洗电路板,因为 PCB 板烧得黑掉了,检查相关线路元件无误后安装新元件,上电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