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锤和电镐的选择

楼主(2013-04-02):
有时做些安装类的工作,想请教大家选择什么品牌 功率的电锤,还有电锤电镐两用的那种好用吗?我用过一次,也许是他的那个用久了,那个转换旋钮不好用,做电镐使的时候总是没了冲击,要反复调整那个旋钮。
有在用的兄弟吗,请大家给说下使用心得,给个推荐,谢谢

网友:
买的东成的,270,,还不错

网友A:
搞破坏用电镐,只打洞就用电锤好了。博世的不错,我用过一两次,很给力。我自己买的是东成的,500W,感觉功率小了点,打瓷砖不是很给力。

气缸结构的一般个头都大,用上一天还是很锻炼身体的

网友B:
用的不多选二用的,用多先单一的,好象是曲柄结构的大些

网友C:
很早之前买了这个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tradeID=1937672082,粗算了一下,它工作的时间至少也好几百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水泥混银土柱都打掉过几大条,旧房维修时自己搞时用得最利害

网友:
你要是搞装修的电锤就够用了,你要是搞拆迁的,电镐那是必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的 不错

哈哈,确实不错,只是用的很少,想选一个性价比高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早之前买了这个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7.MpQmh2&tra ...

这个也太便宜了吧,只有139。比我的电钻还便宜,莫非真是那种吃得少做得多的全能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不多选二用的,用多先单一的,好象是曲柄结构的大些

用的确实很少,但我用过一次两用的,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用。但这两种功能偶尔都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破坏用电镐,只打洞就用电锤好了。博世的不错,我用过一两次,很给力。我自己买的是东成的,500W,感觉功 ...

两种功能有时都用到,所以来听大家的建议,我自己感觉单一性的工具 性能寿命是不是都要好于那些多用工具?
也谢谢你的提醒,注意选择功率大的

网友:
业余用的冲击电转2用的,搞工程就一定要用电镐,1000W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太便宜了吧,只有139。比我的电钻还便宜,莫非真是那种吃得少做得多的全能选手

质量强大得很,用了4年,什么毛病都没有,连续的打水泥柱一两个时都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强大得很,用了4年,什么毛病都没有,连续的打水泥柱一两个时都是小儿科

如果这样你买的就太超值了。我也喜欢这种好用不贵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