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實物3D建模

楼主(2013-04-02):
不好意思,想請教一下各位

如果手邊有以下實物,想3D 建模成 IGS檔...

有沒有比較快速的方式,量測建模方式呢?

非曲面..只是外型是不規則..非直線,正反面,有高低差...

之前是用筆描繪在白紙上,然後掃描成圖片,再用CAD 建構成2D線圖,再用3D畫圖...但因為用筆描繪,再掃描,尺吋都會跑掉..所以要加工成實品後,再去做修改調整
一來一往花了不少時間及浪費加工材料...

另一點是有高低差,所以用筆描繪也不太好描繪...有時會直接拿實物去掃描...但效果也還好...尺吋一樣跑掉,而且太厚的實物,掃描器的上蓋無法蓋合,也就無法掃描了

网友A:
这个需要测绘,然后建模。你用纸画轮廓翻模肯定误差很大啦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抄数机    精度不好说 但是肯定比扫描精度高的多

网友C:
用纸画轮廓应该还好吧!
我都是这么做的,形状更复杂点,尺寸也更多!
就是电脑草绘轮廓时要用卡尺准确几个重要尺寸,以此比例缩放,最后只回丢掉几个不重要的尺寸精度!

网友D:
我的一种方法供参考:
是在食物旁边放一把尺,然后相机拍照(距离远一点),然后把照片jpg稍加修正。打开Solidworks,建立参考尺寸线,再倒入jpg图,把图上的尺寸弄的跟参考尺寸一致后,即可描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测绘,然后建模。你用纸画轮廓翻模肯定误差很大啦

沒辦法..這方式用過幾次..只是效率慢了點

請人測繪,太花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做个抄数机    精度不好说 但是肯定比扫描精度高的多

有想過買一台,只是目前沒那麼多的閒錢可以投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纸画轮廓应该还好吧!
我都是这么做的,形状更复杂点,尺寸也更多!
就是电脑草绘轮廓时要用卡尺准确几个重 ...

現在是手邊這3件,都是有高低差..所以手繪圖也不太好畫...孔位還有凸出去...很難固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种方法供参考:
是在食物旁边放一把尺,然后相机拍照(距离远一点),然后把照片jpg稍加修正。打开S ...

用拍照方式,我覺得誤差更大..因為不夠垂直,加上我拍照手會晃動..這樣偏差較大..所以我後來是用實品放入掃描機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手邊這3件,都是有高低差..所以手繪圖也不太好畫...孔位還有凸出去...很難固定到位!!

孔位置用卡尺确定,三个孔中心距可以用卡尺得到,精度<0.05没压力,一般在2-3丝左右!定义凸台上的孔和外倒角为同心圆,再确定其他外轮廓!精度<0.1没压力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个技术活,非得做成一模一样了吗??主要的几个点一样不行吗?

网友:
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用印泥印出来,因为金属不沾印泥可以先贴一层纸,瞎想的

网友:
3D扫描仪,就是比较贵。

网友:
做成一模一样有难度。。。

外型不要求百分百一样的话就简单了。。

这类零件都是由功能决定外型,,,所以复制,就从功能点出发,,,这个零件无外乎三个螺孔,一个卡槽。。这四者位置关系量出数据,,就等于完成了90%,,然后三个螺口孔旁边的边缘弧线就是与螺口同心的圆弧,,卡槽的中心线与旁边的螺孔圆心重合。。其他的无外乎是厚度之类的

有这些约束条件,,软件里应该很好画了。。。

楼主:
WJ173733951 :
用卡尺量測2孔中心孔距,我沒辦法量到那麼精準...

lingxing :
不一定要百分百一樣..但儘量接近,應該怕變化太多,在組裝上會卡到其它地方....這是摩托車後碟剎卡鉗用的卡鉗座

lzqwq:
用印泥拓印...效果不好..誤差也大

cqswl :
3D 掃描我買不起,最多只能用一般紙張掃描那種

鹧鸪哨:
嗯...我手繪後,也是先在CAD 找出3孔孔距..再去做外型,只是這樣要花不少時間

网友:
每次地铁过安检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东西改成3D扫描肯定可以。还可以分辨不同材质,算法可以参照医学用的核磁成像。

网友:
用纸按着画出轮廓 多视 测量尺寸就可以建模了

网友E:
我觉得在sw里面画这个花不了太久啊,也许你该换一个参数化建模软件,放弃cad吧

网友F:
楼主,你也要做电动婴儿车啊?我也正想做呢!

网友:
有种东西 叫“仿形机”

网友G:
http://www.david-laserscanner.com/

用这个吧,很好用,3d激光扫描,十分简单,模型后期调整下就完美了

我用过这个,超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ww.david-laserscanner.com/

用这个吧,很好用,3d激光扫描,十分简单,模型后期调整下就完美了 ...

这个不精确,工业用三维工业ct比较好

网友:
楼主这么简单的东西,后期调整一下是很快的,

话说工业用的谁有条件那,这个怎样也比平板扫描来的精确啊

我自己用过,扫描手办很好用,精度可以开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在sw里面画这个花不了太久啊,也许你该换一个参数化建模软件,放弃cad吧

我3D 建模是用PRO/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也要做电动婴儿车啊?我也正想做呢!

不是喔! 我有在玩MINI BIKE

嬰兒車? 應該用不到後碟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david-laserscanner.com/

用这个吧,很好用,3d激光扫描,十分简单,模型后期调整下就完美了 ...

我想買便宜的成品機...之前有上淘寶找抄數機,但大部份的價格都太貴了

加上我沒使用過抄數機,所以有點擔心從淘寶買回來,我可能也不會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買便宜的成品機...之前有上淘寶找抄數機,但大部份的價格都太貴了

加上我沒使用過抄數機,所以有點擔 ...

自己diy吧
一个摄像头,一个激光打线器,再打印两张背景纸,上那个网站下个软件就好了

楼主:
我想COPY 的三種卡鉗座..

左邊+中間,上下2層..上下各有凸點,不平整

右邊上中下三層..

网友:
外面扫!~不贵!~东西简单

楼主:
最後還是照著之前的方法去做....

网友H:
装上机床,打表测出尺寸就可以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上机床,打表测出尺寸就可以设!

用坐標方式??

那要測很多點才行...對我更麻煩些!~

楼主:
花了2天時間...目前先銑出黃色ABS 的樣品給朋友試裝,如果沒問題後,就再銑鋁材質的

土炮方式,沒辦法做到100% 完全一樣,但推估應該也有8~90% 的相似度了!~

网友I:
找有3D扫描的地方打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有3D扫描的地方打听一下。

在台灣送3D掃描的價格是不便宜的...

公司送1顆扇葉去掃描,1個大約是4~5000RMB

另外這三個卡鉗座是幫車友做免錢的,所以不太想花到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貌似moto上用的啊
希望我能帮上点小忙
加我qq 877577990

謝謝..目前已經處理好了...等朋友試裝,有問題再做微調..

网友:
想一般 精度 就 卡尺加高度尺还有神马R规等,想精度好点,拿店里去三次元打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