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轴有声音,但是不转动

楼主(2013-04-02):
各位,急啊!
我的机机用的是1.5kw的电主轴,早上发现主轴不转动,但是有正常转动的声音。怎么回事啊?求助……
另外,请教:使用电主轴加工工件,不可以喷冷却液么?
在线等啊……

网友A:
是不是缺相?

网友B:
检查变频器和电机啊,,,万用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相?

缺相???大哥,咋判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变频器和电机啊,,,万用表在哪里

大哥,接到主轴上的那个插座的三根线,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测电压么?多少才是正常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接到主轴上的那个插座的三根线,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测电压么?多少才是正常的啊?

先用手转下,主轴,,,看转的动不,,,,,,,,,,,,,,,,,转的动,在量主轴3个绕组一样不啊,,看对外壳通不

网友:
量电阻的啊,,,,,,,,,,,,,关了电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手转下,主轴,,,看转的动不,,,,,,,,,,,,,,,,,转的动,在量主轴3个绕组一样不啊, ...

用手是可以转动的啊……
电阻??多少才是正常的啊??谢谢大哥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手是可以转动的啊……
电阻??多少才是正常的啊??谢谢大哥了啊!

晕,三相电阻一样就正常啊,还要外壳都不通,基本上主轴就是好的, 就看变频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三相电阻一样就正常啊,还要外壳都不通,基本上主轴就是好的, 就看变频器了

电阻一样是吧??还有就是三个极与外壳都不会通?我马上检查……

网友:
好象是缺相,先检查连接线路,再查变频器

楼主:
非常感谢九色人生大哥、loom大哥的支持!现在找到问题了,X轴移动到某个位置就转,另外一个位置就不转,是连接线的问题。谢谢!!
另外:电主轴加工,可以喷冷却液么?

网友C:
这观察的也不仔细啊,缺相了和正常转动的声音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观察的也不仔细啊,缺相了和正常转动的声音能一样吗?

新手新手……
失礼了失礼了……
呵呵……
另外,各位使用电主轴,有喷冷却液的么?

网友D:
风冷水冷?冷却液是冷却刀具?啃钢就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冷水冷?冷却液是冷却刀具?啃钢就需要啊

我的卖家说,不可以喷冷却液,他说冷却液会跑到主轴里面,引起烧机啊。我该肿么办啊?继续加、还是不加?我经常加工铝合金件,不加的话,估计会粘刀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卖家说,不可以喷冷却液,他说冷却液会跑到主轴里面,引起烧机啊。我该肿么办啊?继续加、还是不加? ...

补充一下,我的是水冷的1.5kw主轴哦……我现在说的冷却液,是指切屑液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是水冷的1.5kw主轴哦……我现在说的冷却液,是指切屑液哦……

哪家买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冷却液应该不会进入主轴吧,在夹具上面不是应该有一个随刀具同时转动的小圆盘会把上行的冷却液或者灰尘挡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家买的,第一次听说

卖家就不好在这里说了,昨天主轴不转,第一时间联系他,他就一口咬定是我的切屑液喷到主轴里面,还说电主轴不可以加切屑液,只可以干铣。导致主轴烧了。把我给急的啊(&……¥#¥&&*
还好,后来发现是连接线的问题……
在此在此感谢各位大侠的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液应该不会进入主轴吧,在夹具上面不是应该有一个随刀具同时转动的小圆盘会把上行的冷却液或者灰尘挡住 ...

我的那个主轴没有,现在在考虑是否要加上一个橡胶环,卡在主轴上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就不好在这里说了,昨天主轴不转,第一时间联系他,他就一口咬定是我的切屑液喷到主轴里面,还说电主 ...

o,看来店家的台词是准备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看来店家的台词是准备好的了...

呵呵,没有关系了,关键是自己积累了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