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86步进为什么是轴套而不是轴承

楼主(2013-04-02):
这个86步进为什么是轴套而不是轴承,查资料好像是永磁的而不是现在常用的混合的,不知有没有用过这类电机的模友,这电机怎样,给扫扫盲,谢谢

网友:
波形弹簧后面不就是轴承吗,哪里有轴套,端盖上黑色的部分是橡胶密封防尘用的

网友:
这个就是轴承啊

网友:
轴承留在轴上了啊

网友A:
4 线 步 进 感 觉 真 好

网友:
肉眼判断——————有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 线 步 进 感 觉 真 好

为什么我六线改4线后,待机时步进发热,6线时没这问题,所以又改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六线改4线后,待机时步进发热,6线时没这问题,所以又改回来了

我用的就是传说中的6线改4线 没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的步进电机没拆开过 直接把两个绕组的中间抽头甩一边就完事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传说中的6线改4线 没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的步进电机没拆开过 直接把两个绕组的中间抽头甩一边就完 ...

你这不叫6线改4线,你是六线用做串联方式工作,我是说内部改成并联绕组,这样就只有4线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叫6线改4线,你是六线用做串联方式工作,我是说内部改成并联绕组,这样就只有4线输出了

你这样改 两个绕组的匝数相同吗?不同的话 并联一起那是一定发烧的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烧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改 两个绕组的匝数相同吗?不同的话 并联一起那是一定发烧的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烧哦 {:1_71 ...

本来绕组就是双线并绕的,怎有可以匝数不一样的道理,你太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绕组就是双线并绕的,怎有可以匝数不一样的道理,你太搞了

那你驱动板在待机时用半流了吗?不半流也会发烧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当无刷电机用吗?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不高 当无刷电机不好使

网友:
楼主幽默了,呵呵 轴承不是在轴上挂着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驱动板在待机时用半流了吗?不半流也会发烧

现在的6560都会自动半流的啦,你还没看清我表达的意思,我说的是同样的设置,串联时不发烧,改成并联就发烧了

网友:
转子弹簧圈后面的不就是轴承吗

网友:
额的神阿,轴承都不认的

网友:
看来雾还没散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6560都会自动半流的啦,你还没看清我表达的意思,我说的是同样的设置,串联时不发烧,改成并联就发 ...

这回弄明白了 串联改并联后 好像驱动电压就不一样了 发烧也很正常

网友C:
谢谢关注,今天脑袋让门给挤了,那么明显的轴承楞没看见,

网友:
这是至今看到最幽默的贴了!

网友D:
晕…………我寻思步进电机竟然连轴承都不用,楼主观察不仔细啊

网友E:
看不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