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接收机天线是放在这的吗??

楼主(2013-04-02):
请问大家的接收机天线是放在这的吗??

网友A:
天线会拖地么?如果拖地就不要放这里了!会把尾端的天线给磨断的

网友:
2.4G天线不用放出来,泡沫不影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会拖地么?如果拖地就不要放这里了!会把尾端的天线给磨断的

说的不错。

网友:
楼上几位的总结不错。

网友:
2.4G放哪里都无所谓的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不然后果就不太好了!!

网友C:
突然有一种想笑的欲望。。双天线接收机天线末端2cm长度要成90度摆放,放在机内就可以,金属和碳纤的机体才会造成一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有一种想笑的欲望。。双天线接收机天线末端2cm长度要成90度摆放,放在机内就可以,金属和碳纤的机体才会 ...

这个回复权威啊

网友:
dd顺便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有一种想笑的欲望。。双天线接收机天线末端2cm长度要成90度摆放,放在机内就可以,金属和碳纤的机体才会 ...

还要角度呀?

网友B:
泡沫机随便放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要角度呀?

是的,必须末端没有包裹的部分成90度摆放,这样可以杜绝信号死角。(~O~)zZ

网友:
放机身里比较好 外面容易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必须末端没有包裹的部分成90度摆放,这样可以杜绝信号死角。(~O~)zZ

和飞机底部成90度也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必须末端没有包裹的部分成90度摆放,这样可以杜绝信号死角。(~O~)zZ

不太明白也  能说清楚点吗? 说的有点抽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飞机底部成90度也行吧

是两根天线成90度摆放,和飞机机体是没有关系的。不管天线相对飞机什么样,只要两根天线相对成直角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也  能说清楚点吗? 说的有点抽象

两根天线相对成L形摆放。信号是波形传递的,所以当其中一根天线进入信号灵敏度最弱的角度时,这是个接受信号的死角,另添加一根不同角度的天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也  能说清楚点吗? 说的有点抽象

要说具体的形态,就是一根天线末端2cm处平行于另一根天线末端2cm处所在平面的法线。(=@__@=)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根天线相对成L形摆放。信号是波形传递的,所以当其中一根天线进入信号灵敏度最弱的角度时,这是个接受信 ...

哦哦    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说具体的形态,就是一根天线末端2cm处平行于另一根天线末端2cm处所在平面的法线。(=@__@=)

这个说的专业  幸好中学的知识还记得一些    哈哈哈

网友:
这个回复权威啊!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两根天线成90度摆放,和飞机机体是没有关系的。不管天线相对飞机什么样,只要两根天线相对成直角就可以 ...

终于清楚了,谢了!!

网友B:
不知道。。。但是知道楼主的是f4u,小jj,速度超级快

网友:
哇,讲解好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