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个月玉兔 有些问题想和同好们交流一下

楼主(2013-04-02):
制作四轴有半年时间了 也从不断问问题的角色转变到边帮人解答边问了~~ 前段时间入手玉兔一代 有了几个小问题 希望同好们解答下
1 看大家悬停都挺稳 是不是也都是在校准水平后 再微调才达到的?
2 我四轴在距离地面较近是 30多里面这样 打方向 高度会降低 触地 这正常吗?是因为上升的力一部分分给了方向?
3 四轴在悬停过程中 刚开始上下飘的不大 可是过一会常常会蹿高 这又正常吗?
4 在中高速转动时  子弹头会偏离轴中心一两毫米这样 像是在围着轴心画小圈圈 我用的是仿atg1047 相对普通浆 浆平衡应该比较好了 还要再做吗 略微偏离算是正常吗?
希望各位同好以自身经验帮我解答一下 也好知道是正常还是我四轴有问题 以便解决 谢谢

网友A:
我是小白!帮忙顶~~~~~~

网友B:
谈下我的感觉:可能对你有借鉴意义。

1、水平校准很重要,完全不漂很难。
2、兔1代打方向会有点高度的变化,除了飞3D,平时打方向舵要柔点。
3、窜高请搞好超声波减震,超声波容易被震动干扰。
4、任何画圈都不行,最好是全油门不画圈,记住,你对4轴的表现期望值越高,4轴对您的调试要求就越高。
     你马马虎虎认为可以了,也就别指望它有绝佳的表现。
5、 总结:任何飞控,调试请抓住重点,悉心调整。用心越多,回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帮忙顶~~~~~~

多谢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谈下我的感觉:可能对你有借鉴意义。

1、水平校准很重要,完全不漂很难。

好的 多谢交流 我没装超声波 看样我的浆还是有问题 要抽时间做个浆平衡了~~~实在不行再换架子~~

网友:
入了兔子的 路过

网友C:
其实我的振动也挺大的。造成的结果只是有点摆动。气压计定高的误差挺大的,在小孔表面包上棉花吧(我的已调试到+-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的振动也挺大的。造成的结果只是有点摆动。气压计定高的误差挺大的,在小孔表面包上棉花吧(我的已调 ...

雄鹰1911?(去你妹的字数限制)

网友D:
看子弹头晃不一定是桨的问题,机架太软也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子弹头晃不一定是桨的问题,机架太软也会这样的。

对的 我机架抓着的时候晃动小多了~~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雄鹰1911?(去你妹的字数限制)

是呀,感觉就一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感觉就一玩具。

买这个被jcss批评过  现在都不敢玩了~~~过过瘾不错的

网友E:
自己觉得机架还是需要好一点的,可以试试XA650机架,不错的, 我之前用了多款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觉得机架还是需要好一点的,可以试试XA650机架,不错的, 我之前用了多款的机架.

我用来也不下3个了~~都是仿风火轮的 还为了加固花了60换了机臂 结果效果一般~~试试浆平衡 不行的话果断换架子~

网友:
架子非常重要。。。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呀,感觉就一玩具。

呵呵!我的让我调的5米弹着点1元硬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的让我调的5米弹着点1元硬币大小!

感觉还是挺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来也不下3个了~~都是仿风火轮的 还为了加固花了60换了机臂 结果效果一般~~试试浆平衡 不行的话果断换 ...

好的机架,震动小,机子的平衡也好,再下点功夫在调整下飞控就可以达到入门的效果了,如定点等等

网友:
yhybear的回复真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