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的选择

楼主(2013-04-02):
我想买15mm厚的铝板来D雕刻机的移动板,但是听论坛里有人说淘宝买回来的铝板是粗铝,表面粗糙,而且是弯的。我只有台钻,没设备铣平表面,所以想直接买平整的铝板。请问哪个型号的铝板的平整度比较好呢?或者哪家淘宝店卖的6061的平整度比较好呢?麻烦回复告知下型号或者pm店址,谢谢!

网友:
7075比较好硬度 攻丝都比较合适 强度也好  但是基本都是粗料  6061有拉丝板 精度1-3丝 但是相对娇软 攻丝也容易滑扣 做工作台最好用7075

网友A:
7系航空铝材印象中应该是七八十一公斤。。。。性价比太低。。。

6061武汉是24块钱一公斤,,,随便买一些就要大几百。。

做工作台为啥要用铝???这玩意又贵又不合用,,,直接买个T槽板不就行啦。。

没有加工条件,更应该买成品的t槽板。。

网友:
鹧鸪哨  是武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系航空铝材印象中应该是七八十一公斤。。。。性价比太低。。。

6061武汉是24块钱一公斤,,,随便买一些 ...

你是武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武汉的?

目前不在武汉了。。。之前在武汉呆了1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在武汉了。。。之前在武汉呆了12年。。

哦哦,以为在武汉,我是武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