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前辈们来指导下。

楼主(2013-04-02):
由于没接触过任何航模,现在玩6轴,已经把机架组装好了,
电机
和电调连接好了,也固定在机架上了。
下一步我该做什么?我有NAZA飞控和天9
遥控器
,装好机架电机电调后我现在该干什么?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把6轴卖了。买个模拟器。

网友B:
呵呵 。你接下来要干的就是把遥控器开关打开,接通六轴的电源。然后推遥控器油门推杆,只听到嗖的一声,世界都黑了,你的心也凉了, 嘿嘿,这都是玩笑话,赶紧先练模拟器吧,不要以为自己能搞定,现实和想象差很远,在模拟器没熟练前千万不要想飞的念头,就是很熟练了也最好找个老手带你一起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