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X32铣床焊的架子,说明说上说安装面要平,要不会影响精度~~~难道要上磨床?

楼主(2013-04-02):
     PX32 在路上了  赶紧给焊个架子
  看老板给的说明书上说~~~说是放铣床的那个平面要很平很平  要不会影响精度  。这铁板铺上去电焊焊接的 肯定不平。难道要拿出去用磨床磨吗?

  我想这样办不知道行不? 在铣床底座跟桌子平面接触之间放一块15MM厚的橡胶。这样能忽略桌面的不平不?

红色框框哪里的铁板上垫上15MM的橡胶  这样应该能行吧、?

网友:
磨了有个屁用,焊接角铁的应力还在,白忙活,有几个按说明书来的

网友:
垫10mm 聚氨酯片

网友:
机器有地脚可以调平的

网友A:
接触面不能做成面接触。。。这是常识。。

铣床底座应该有几个上螺钉的位置,,那里就是受力点,,,对应的位置垫高就行了。。

另外机架脚要做成可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不能做成面接触。。。这是常识。。

铣床底座应该有几个上螺钉的位置,,那里就是受力点,,,对应 ...

求教为啥接触面不能做成面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为啥接触面不能做成面接触?

就是说,,你铣床放的位置,,,不能用整面平的,,,因为如果这样,除非你把铣床底部和架子台面全部上磨床,,否则肯定接触不好,歪来歪去。。

一般只用几个点接触就行了。。就是铣床底部上抓地螺钉位置,,那里是受力点。。

网友:
平的概念是相对的,如果不平的话,你朝这边工作轻,朝那边工作重,类似的问题比较多,是平一个是一基本参数,和划线平台的平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