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切3d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02):
陀螺锁尾模式和速率模式 要和 飞行模式用一个拨动开关吗?  我的xg7 该怎么设置? 求助

网友A:
你这情况也敢切3d?

网友:
你会3D吗~?不会切3D干么·~?楼主要研究血滴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也敢切3d?

哈哈!字数字数

网友:
能问这个问题的,说明还不到切3D的时候,哈哈

切3D其实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
算了吧孩子。。基本知识都了解了再去切3D吧。。飞不好不光是坠机啊。。很危险的

网友:
强烈建议LZ多潜水~多研究研究遥控器

网友:
这切3D不是找炸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俺想都没有想过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设置,论坛没搜到。问问而已

网友:
我是来学习外加凑字数的。

网友:
答 案就不说了,帮顶吧。。。。

网友:
呵呵 拼命的灌水拼命顶,就是为了早日晋级到最高级别,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啊。可惜新手不懂。又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凑凑字数,帮顶顶了。

网友:
功到自然成

网友:
找个高手设一下吧 然后可以爽翻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是随飞行模式一起切换的

网友:
LZ现在还不是3D的时候,但可以给你简单解答下。

1、关于锁尾,无论是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都必须锁尾的。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速率模式是啥时候用的,有懂的帮忙解答下。
2、锁尾感度,普通模式要略高于普通模式,在控里设置。但注意要和飞行模式自动关联,有的控是手动关联和自动关联都有的。
3、油门和螺距曲线,这个LZ就多看看别人的帖子吧,按理说遥控器说明书或者直升机说明书里也会提到。

搞懂上面那些,然后在模拟器里实践下,慢慢体会3D模式和普通模式的不同,等模拟器里几个基本的3D动作练熟后再到真机上去体会,这样也许不能保证你不炸鸡,但至少稳妥些

网友:
俺也想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