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车头,圆螺母卡死了,怎么办?泪奔~~

楼主(2013-04-02):
今天拆了一个车头,皮带轮拿下来了,最后有两个圆螺母死活取不下来了。(我是先拆向外的那个螺母)
求教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取下来。

网友A:
里面的先敲紧,再敲松外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先敲紧,再敲松外面的

里面的那个我使劲紧了,紧不动。现在轴承都很卡,不顺滑。
现在两个人管钳都动用了。纹丝不动。

网友:
锤子 冲子  不要拍锤坏   多用点力气 铁坨坨没有那么娇气
就像楼上说的 先把里面那个冲冲  在冲外面这个  肯定能搞开

网友B:
敲松了也要看看.好像又台阶只是背紧的.

网友C:
有一种大车床的主轴的坚固圆螺母中间有一道缝隙,上了个螺丝夹紧紧固的,你先观察一下两个圆螺母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如果没有螺钉连接那就是锈住了,先从侧面垫个挡圈用锤子使劲敲几下,再用冲子开圆螺母,用冲头对准圆螺母上的凹槽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大车床的主轴的坚固圆螺母中间有一道缝隙,上了个螺丝夹紧紧固的,你先观察一下两个圆螺母是怎样结合 ...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网友:
清洗干净观察,冲子两头敲震一下,上一个管钳夹住轴(给另外一个管钳只能夹住外边螺母的)一个人操作,管钳子上个套管省力些。。(用多大力就是照着把外边螺母拧碎一定搞定)

网友D:
轴锁螺丝外圆清理干净了吗,看看有没有顶丝顶住,一般有2颗防松作用的顶丝定在黄铜粒上的。

网友:
先把后面的那个压螺母反方向敲松再敲法兰盘就容易了

网友:
喷喷 螺栓松动剂,然后敲。  还敲不下来,就把外面的杀了。

网友E:
实在下不来只能切了,电磨,砂轮片!

网友F:
楼主啊 你好好看看吧 我怎么看像是反螺纹呢。
最要弄个钩扳子好弄。

网友:
要是用锤子砸,把螺母下面垫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 你好好看看吧 我怎么看像是反螺纹呢。
最要弄个钩扳子好弄。

折腾老大,这个是正丝.我专门用针尖划过了.月牙扳手我也有,试了.不管用.管钳2人都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下不来只能切了,电磨,砂轮片!

已经用带锯把两个垫片之间的缝隙加宽了.但没敢切深.还是拧不动.怀疑是不是上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锁螺丝外圆清理干净了吗,看看有没有顶丝顶住,一般有2颗防松作用的顶丝定在黄铜粒上的。

普通圆螺母,没有发现顶丝..

网友:
这个是左旋螺纹,,小锤维圈清敲,松动,,,,如果不想螺母报废,,最好做个专用勾扳子

网友:
如果楼主检查了以下几点,就尽可能大力拆吧,一定会拆下来的。
一、看好左右旋
二,两螺母中间有没有垫片
三,有没有顶丝

网友:
别折腾了,切了它

网友:
反牙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网友G:
左敲敲右敲敲,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敲下来

网友H:
先用喷枪加热再拆就掉了

网友I:
把里面螺母用管钳或专用工具卡住固定不动,外面螺母用工具卡住,然后朝固定不动的相反方向用力,应该就能卸下来,看看螺纹里面有没有锈拧之前最好喷点松动剂

网友I:
或者用加热的方法也可,但要注意温度

网友J:
其实只要一把无柄的大号一字螺丝刀加锤子,一般绝对能下来的

网友K:
上大锤,有条件加热下螺母更好。热胀冷缩嘛

网友L:
这个是有专门的扳手,钩子形状的。

网友M:
慢慢来吧,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