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6二代 设置三角翼混空的问题

楼主(2013-04-02):
已经 按照说明书设置了  但是还是没有混空 特此救助各位大神!!

网友A:
选择升降舵混控就行了,不是升降跟副翼混控。不要问我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升降舵混控就行了,不是升降跟副翼混控。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是用过天6二代?  接收机的2通道是油门,你的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用过天6二代?  接收机的2通道是油门,你的也是这样?

我的天六二怎么油门在三通道呢 ?  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四方向,五起落架,六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六二怎么油门在三通道呢 ?  一副翼,二升降,三油门,四方向,五起落架,六襟翼。

我的就是不科学啊~无尽的坑

网友:
二通道油门?你确信你那是天六二吗?你确信你就没搞错吗?
我是天九,天地飞的三角翼混控确实在“升降舵混控”而不是“升降跟副翼混控”。天晓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网友C:
关于油门 在二通道的问题,我估计楼主是不是左右手油问题。比如控里定义的是左手油门,但是实际油门杆用的是右手那边,这样你的油门当然就在二通道了。因为它本来应该是升降的,被 你当油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油门 在二通道的问题,我估计楼主是不是左右手油问题。比如控里定义的是左手油门,但是实际油门杆用的 ...

我没拆过控啊 我恢复了出厂设置 依旧是2通的油门~确定啊

网友:
按“MENU”键开机,在“控制杆设置里改下”。你这明显是设置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