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2000WN 的图传 会不会干扰其它设备--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02):
        我的2.4G遥控器,,,想换 一个 大功率的5.8  2w 图传,,会不会有干扰!  2W 一个发射机, 也不贵580元.

        .我的500WN的,飞了500米,就有花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看测试的,23DB
(部分图片涉嫌外部链接,已经删除,版主留)

网友A:
功率太大不好吧。。。
可以考虑用三叶草改善雪花。
用5.8G 400mw,1.5公里图像稳定的飘过~~

网友:
这是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不好吧。。。
可以考虑用三叶草改善雪花。
用5.8G 400mw,1.5公里图像稳定的飘过~~

我用2DB天线,就500多米..

网友:
500hw 1200米  图像清晰,t8fg没信号自动返航。天线都是原装的

网友:
23的话差不多是200mw。。。现在的图传虚标的厉害了。。。另外建议楼主测的时候加个衰减器,这频谱仪挺嫩,大概也就1w的MAX吧。烧了频谱仪划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不好吧。。。
可以考虑用三叶草改善雪花。
用5.8G 400mw,1.5公里图像稳定的飘过~~

请教。。这套总共多少米。。小弟最近也想入..可以的话PM个连接。谢谢

网友:
近期准备上,学习中!

网友:
好的天线可以弥补功率的不足!

网友:
我也想换掉老的1.2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套总共多少米。。小弟最近也想入..可以的话PM个连接。谢谢

我记得一共是600吧,坛子里到处跟帖做广告的那家。另外买了60块一对的三叶、四叶天线,近距离的效果确实有改善,很少出现闪烁的情况了,但是原理决定了不可能增加距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2DB天线,就500多米..

我用原装天线、三叶草天线,都能飞到1.5公里。但是跟电磁环境确实关系比较大,某个方向1.5公里无压力,换一个方向飞,600米就雪花严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不好吧。。。
可以考虑用三叶草改善雪花。
用5.8G 400mw,1.5公里图像稳定的飘过~~

朋友的你的图传在什么地方买的  什么信号啊!品牌  谢谢

网友:
400mw。。功率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广告是关键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你的图传在什么地方买的  什么信号啊!品牌  谢谢

距离跟电磁环境影响很大,上面的回帖中我也说了。品牌搜我以前的帖子看吧。

网友D:
5.8的都出两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不好吧。。。
可以考虑用三叶草改善雪花。
用5.8G 400mw,1.5公里图像稳定的飘过~~

三叶草 档住下妈上闪花..我都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的都出两瓦的了?

我找的时候,看到了有2W,,500的不知道会不会太小了.楼上说1.5KM 但我的500多米就花.但是用2DB的天线.对尾不花,对头就花了

郁闷的很..所以想上2W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8122110069.14.v6ueor&id=23792032905&

建议一下.
固转多轴用..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原装天线、三叶草天线,都能飞到1.5公里。但是跟电磁环境确实关系比较大,某个方向1.5公里无压力,换 ...

这也会有关系吗

网友:
我擦。。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的时候,看到了有2W,,500的不知道会不会太小了.楼上说1.5KM 但我的500多米就花.但是用2DB的天线.对尾不 ...

赶紧上小蘑菇天线啊!效果真的非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距离跟电磁环境影响很大,上面的回帖中我也说了。品牌搜我以前的帖子看吧。

三葉發射,四葉接收嗎?
哪家品牌?請介紹介紹。
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葉發射,四葉接收嗎?
哪家品牌?請介紹介紹。
謝!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8122110069.14.v6ueor&id=23792032905&
这是网上找的,这家

网友:
楼主,请尽量不要用2W的输出直接接到频谱仪上,容易烧仪器的。
建议在你的发射源与频谱仪之间接一个固定衰减器。
看你频谱上的读数确实只有23DB左右,也就200mW,哪来的2W啊?

网友:
楼主你频谱仪多少钱买的?要不要出给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不好吧。。。
可以考虑用三叶草改善雪花。
用5.8G 400mw,1.5公里图像稳定的飘过~~

能pm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pm个链接吗

搜“无线图传”的帖子(回复),里面有链接。

网友(2013-07-15):
楼主最近测试应该成熟了吧,我的控和楼主一样,2.4G现在想入FPV不知入1.2还是5.8听说1.2干扰严重,另外楼主遥控用什么增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