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是熄火降落还是带油门降落呢?

楼主(2013-04-02):
大家一般是熄火降落还是带油门降落呢?

网友A:
600以上大机子熄火,450以下小机子带油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0以上大机子熄火,450以下小机子带油门。

为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小机子,大桨相对轻,惯性能量小,难操作,大机子相对好操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什么区别。

大机升力很大,地效什么的很明显,带油门降落又比较危险,并且熄火后大机能滞空很长时间,450就不同了,一切熄火基本就是掉下来的

网友:
最好都用熄火,肯定比负螺距下来要缓和

网友:
我是固定翼的一般熄火降落,有时也可以带小油门降落

网友:
我在我的500上联系熄火降落

网友C:
高度差不多了直接开hold降落,我450,600都这样

网友:
我450大多数是离地20公分左右切熄火降落。

网友:
必须自旋降落

网友:
学习来了,那位再具体点?

网友:
近地面熄火,大概一米以内,是飞机情况推螺距柔和接地

网友:
我的小机带油

网友C:
下次试试 熄火降落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一般都是熄火

网友:
我轴的450都是熄火,以前不会熄火的时候很容易扫齿。

网友:
静风无所谓,如果风比较大就使用3D高转速降落,落地前熄火

网友: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
我是带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子,大桨相对轻,惯性能量小,难操作,大机子相对好操作些

我的理解应该是大机子重量大,所以势能也大,因而转换成旋翼的动能也多,旋翼只有获得足够的动能才能在落地前达到足够的转数。
而小机子比较轻,再加上空气阻力大,旋翼无法获得足够的动能,落地前达不到足够的转数,从而导致失速坠机。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会吧?俺450一直带油门降落的,熄火降落的模友居然是大多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应该是大机子重量大,所以势能也大,因而转换成旋翼的动能也多,旋翼只有获得足够的动能才能在落 ...

呵呵,高空熄火,一般人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