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T插的小经验

楼主(2013-04-02):
我有个小经验:焊T插时,不论焊公插还是母插,一定要找一个另一半的空头插上去,待它们完全冷却后再拔下来,这样焊好后插头不会变形。否则,极会出现插头不好用的情况。

网友A:
不练焊工偷懒的法子,我经常用,不过发生过公母焊到一起的事故。

网友:
新手天天来学习

网友:
实在要顶,我就焊接烂过很多t插

网友:
你是对的,我以前从未重视过。

网友B:
还好吧,我是一次成功的啊,唯一有点麻烦是接口那里不沾锡,用锉刀来两下就沾上了

网友:
其实T插很好焊接,烙铁温度要高些,线和插头提前上足量的锡,,焊点可以圆润丰满。最后提醒大家焊接时间不要太长也就加热2-3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练焊工偷懒的法子,我经常用,不过发生过公母焊到一起的事故。

焊工不偷懒的法子是啥?做法拿来分享分享

网友C:
一开始是不容易上锡,我用刀划破一下,然后把新锡丝放在插上,把电烙铁按在锡丝上,融化后就沾上了,别把融了的锡沾在电烙铁上再去沾插头,这样是沾不上的。

网友(2013-05-02):
不沾锡是因为没用松香或其他助焊剂

网友(2013-12-13):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楼主正解,俺一直这么焊

网友D:
我都是放在钳子夹住焊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我是一次成功的啊,唯一有点麻烦是接口那里不沾锡,用锉刀来两下就沾上了

上点松香滴上锡加热松香,不会伤到塑料头,焊接也快

网友F:
烙铁焊接规范是先上锡,如果不沾锡可以先清除再加助焊剂一般电子用松香,严重用焊膏,线和T插都有锡时烙铁加松香很容易焊,虚焊出现降低,连续焊接控制好冷却时间或交叉焊接,我焊过15芯航空插头,返工很少

网友G:
有把好烙铁有点经验很好焊

网友H:
有道理。铜加热后极易变形。

网友H:
错了,塑料加热后极易变形。

网友I:
常备砂纸或小锉,事半功倍。

网友J(2014-01-13):
电烙铁功率大点 焊锡上多点 就OK

网友K(2014-03-06):
苦练基本功。

网友L:
赞一个,方法不错

网友M:
我用湿布包住帮助降温,之前烫坏过塑料头

网友N(2014-08-25):
选烙铁是关键,最低要50W的,焊的时候时间尽量短!

网友O:
好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P:
这法管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放在钳子夹住焊接
我也是这么做的,哈哈,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威武。。。楼主威武。。。

网友:
关键是好的电烙铁和后期保养,技巧什么的都是浮云。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网友:
那说明你喊时间长了塑料受热有点变形所以

网友:
焊接T插用另一个空插进去的话 那么会导致焊好之后俩个插起来会松动的 反正我就是 我用的是60W的烙铁 我是把T插的焊接处 用刀片刮花 然后把溶过锡的线头压在焊接处 用重物固定好 再用烙铁溶锡流到线头上 T插接口 用尖的镊子固定好铜片以免变形 固定的正 焊出来就正 反正你说用空头插我是不赞同 因为我试过毁了不是一俩个

网友(2014-09-25):
烙铁功率要足

网友:
学到了。。。感谢LZ的分享,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小经验,往往是最有用的。。

网友:
用一把大功率烙铁就行了,200w以上

网友:
已经放弃 T插 ,全部改用 XT60了 ......  T插簧片实在太容易翘起来了,插的时候贼费劲

网友:
焊多了质量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点松香滴上锡加热松香,不会伤到塑料头,焊接也快

我也是习惯用松香

网友:
30W烙铁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是不容易上锡,我用刀划破一下,然后把新锡丝放在插上,把电烙铁按在锡丝上,融化后就沾上了,别把融 ...

焊接方法有误吧。先涂薄薄的焊锡膏,烙铁头烧热后在焊锡膏里浸一下消除氧化层,在烙铁头熔上焊锡等温度升高,氧化前点上待焊表面,就点一下不到一秒,表面就有一层锡了。然后在导线上也浸上焊锡(以上叫挂锡)。挂完锡后在涂一点点焊锡膏。焊接,在烙铁头上熔锡,把焊接的两样靠在一起用熔好锡的烙铁头点一下就好了(烙铁熔锡后要等到不冒烟),这样焊接只是局部温度高,其他部分温度稍稍升高。

网友:
用好的焊锡丝 丝的内部自带助焊剂  不用松香的

网友R(2014-11-02):
楼主的法子有道理,帮顶!

网友S:
楼主这是个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T(2015-01-16):
新手天天来学习!

网友U:
这个法子好。 T插上涂松香,用100瓦烙铁,快速焊接,一般不会变形。

网友U:
好办法 。 我的经验是 : 烙铁功率要大,我用100瓦。 焊接时间 要短,插头上要涂松香,线头上要镀锡。插头要固定,我直接夹台钳上。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V: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W:
买点焊锡膏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