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定塞斯纳 绑牢电池的好办法

楼主(2013-04-02):
敏定塞斯纳是一款非常适合新手的飞机。由于它的电池仓开在机身下面,每次换电池也很方便。但是好多模友都有电池空中从电池仓脱落,挂着电池飞行甚至把电池甩出的情况,电池不绑牢有一定的风险。我在电池仓粘贴了一条绑带,牢牢地绑住了电池,很好用。因为这款机子材质是EPS,直接粘绑带会不结实。我采用的方法是,先在电池仓的两侧各粘贴一块信用卡类的硬卡片,然后再将绑带粘在卡片上,这样绑带会粘得很结实。附图 为两种方法。
说明:此机机已经历多次炸机,各种原因都有。故而形象不佳,见笑!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地地道道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机机好沧桑啊,参加过二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机好沧桑啊,参加过二战吧?

说老实话,这是我的功勋机。炸过无数次,最严重的将机头都炸瘪了。拆掉电机,在热水里泡一泡,就复原了。EPS也有很不错的一面。现在,飞这架飞机已经应心得手。本人技术的提高,它的功劳最大!

网友(2013-06-06):
我刚入手一架敏定的赛斯纳!!回头试下楼主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多想想办法,好样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我也有一架,也是经过我无数次炸,还好还健在

网友B:
奇怪,我这架MD电池抠都抠不下,每次都要拿螺丝刀撬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这架MD电池抠都抠不下,每次都要拿螺丝刀撬

是有这问题。我见到飞MD塞斯纳的模友很多,见过你说的情况。这是电池的长度问题。即便是同一品牌的2200ma电池,长度也不一样。你用螺丝刀撬的方法弄不好会把电池搞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壁纸刀把电池仓的一端稍稍削大一些。注意,是稍稍。千万别搞大了。

网友C:
我的也是,电池很难抠出来。

楼主头像上的千里马不错,我也有一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电池很难抠出来。

楼主头像上的千里马不错,我也有一辆

我们不仅是模友,还是马友!

网友:
都是这样绑定的,安全。帮顶了

网友(2013-07-17):
我也有架 俯冲时翅膀合起来了 鸡插地球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3-10-31):
塞斯纳是很多人飞行能力成长的帮手啊!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好

网友:
看帖顶帖,学习了!

网友(2013-12-07):
学习了,照方抓药!

网友D(2014-03-12):
及时雨。偶正想进阶MD塞斯纳,请告知配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及时雨。偶正想进阶MD塞斯纳,请告知配置如何?

我这方法现在已经用不着了,因为MD自己做了改进。
我的配置:30A电调,2216/1400KV电机,9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方法现在已经用不着了,因为MD自己做了改进。
我的配置:30A电调,2216/1400KV电机,9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