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问题,老鸟请告知,谢谢!!!!!!!!!! ...
请教无副翼问题,老鸟请告知,谢谢!!!!!!!!!!!!!

楼主(2013-04-02):
请问无副翼机调螺距的时候,控里的螺距曲线是不是普通和3D都设为默认的一条直线 ,然后在软件里分别设置?请老鸟解惑,谢谢!!!!!!!!!

网友A:
软件?什么软件设置曲线??
应该还是控里面设置吧。。

网友B:
是调总距吗?油门曲线默认就可以了,然后在软件里调。
如果调螺距的话,是在控里调的
不知对不对!

网友C:
我的是小姨子S的三轴,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只能在控里调!

网友D:
是一条对角线,45度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一条对角线,45度直线
十分感谢,再具体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