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旋时机身抖动厉害怎么破?

楼主(2013-04-02):
ATG650机架,朗宇X2216电机,仿APC1147桨,MWC10飞控,天六2控,四轴在旁边自旋时有点抖,飞远处自旋抖的厉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控的原因吗?飞行,悬停都挺稳的,一自旋就抖

网友A:
酱油~~~~~~~~~~~~~~~~~~~~~~~~~~~~~~~~~~数字~~~~~~~~~~~~~~~~你文章的数字太少了~~~~~~~~~~~~~~~~~~~~~~~~~~~~~~~

网友B:
按你的描述,可能是方向的pid设置过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描述,可能是方向的pid设置过大了吧?

用的是MWC免调试的一款飞控,抖的我都不敢让四轴在空中自旋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酱油~~~~~~~~~~~~~~~~~~~~~~~~~~~~~~~~~~数字~~~~~~~~~~~~~~~~你文章的数字太少了~~~~~~~~~~~~~~~~~~~~~~~~ ...

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MWC免调试的一款飞控,抖的我都不敢让四轴在空中自旋一圈

逗坏我了,MWC如果免调试那还叫MWC????大疆的也都得调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逗坏我了,MWC如果免调试那还叫MWC????大疆的也都得调试啊!!!!

我在淘宝上看到过。。是坑爹的MWC移植版本。。。。。就是个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逗坏我了,MWC如果免调试那还叫MWC????大疆的也都得调试啊!!!!

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上看到过。。是坑爹的MWC移植版本。。。。。就是个山寨货。

确实很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