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池设定报警是多少V 呢。

楼主(2013-04-02):
看了很多关于电池最低电压报警的帖子,搞的越发糊涂了。不知道各位模友是如何设置的。我现在飞450机,设定3.6V,警报响了下来回复到3.7几这个样子,

网友A:
你设置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刚好   最好是不要低于3.6   对电池不好  很容易鼓包

网友C:
这和你的飞行状况有关。
比如你若仅是飞航线,那么设为3.6V左右,因航线模式电流不大,电池压降也不大,3.6V报警,下来正常电芯应在3.7V左右,附合电池保护要求并能尽可能的多留空一些。

若是你飞暴力3D,那么大致要设在3.4一3.5V左右报警,因暴力3D电流极大,导致端电压下降幅度也很大。极大电流下的3.45V电压在降落后测量,一般会回升至3.7几V的电压。
但我给出以上经验之谈的前提是20C一40C间的电池,差的大电流压降更大,而更好的电池如65C的则降压要小很多。总之,没有一定之规,实践经验很重要。

网友:
3.6V。。。。。。。。。。。

楼主:
清明几天没上线 ,今天刚上班,进来就看到这么多好心的魔友给予回复, 在此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你的飞行状况有关。
比如你若仅是飞航线,那么设为3.6V左右,因航线模式电流不大,电池压降也不大,3. ...

再次感谢前辈们的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就可以了

谢谢指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刚好   最好是不要低于3.6   对电池不好  很容易鼓包

多谢了 魔坛还是好心人多啊。这样新手才能有进步哦

网友:
3.3V-3.5V依据当时电池使用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