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和mcpx哪个更佳

楼主(2013-04-02):
想入手小飞机,不知道买哪个好。

网友:
130X适合老手。。。。

网友:
mcpx,mcpx bl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不如nano cpx吧。。

网友A:
130X是大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过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X是大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过很猛

坑在哪里啊,请告知一下哟。

网友B:
LS兄弟去翻翻关于130X的老贴,貌似配件和华XX的高度相似,但价格却贵得很多。另外搭车请教各位玩小鸡的大哥们,我的FBL100原厂动力根本翻不了,是否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兄弟去翻翻关于130X的老贴,貌似配件和华XX的高度相似,但价格却贵得很多。另外搭车请教各位玩小 ...

看看螺距有没有问题,不然就是主电机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在哪里啊,请告知一下哟。

配件贵啊,还有升级件,大把的米

网友C:
130x问题多多!坑大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C:
淘宝买130X送NCPX弄回家飞飞不适合的甩卖

网友:
在飞130X ,不后悔~

网友:
突然想起以前某坛子某神人经常说
benchmade怎么怎么样,spyderco怎么怎么样,coldsteel怎么怎么样
然后手里2-3只三刃木

嘛,跑题了
这两台机属于完全不同的机,个人觉得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

要看LZ自身处于什么飞行阶段来选择

耐炸的话MCPX比较好一些

动力和锁尾130会更强(基于同等级改装情况下)

小X子不折腾锁尾不太紧,众所周知了

130x则有个毛病,斜盘舵电机不耐用,锁尾舵机磨损太快(尾舵机可用DS37)

我认识的人中不常炸鸡的会比较喜欢飞130x多于mcpx,因为性能不错(说夸张的,当时入了前一个月没炸过机,其一是因为新鸡飞得保守不舍得狠操,其二则是锁尾比mcpx好太多了想炸没那么容易)

而著名炸鸡王(例如我)则偏向mcpx,因为不仅仅是稍为耐炸,代用件选择很广泛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现在单帖不允许超过20个数字,让讨论小机的人情何以堪
改装帖子也由于数字限制无法编辑

网友:
mcpx支持,BL还没玩上。。130的话,不是老鸟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