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解锁困难

楼主(2013-04-02):
如题,控是左手油门,遥控上的通道3对应是油门通道已经调到-20仍然没有作用,不知道常规会有哪些问题

楼主:
已解决,还是看接线图更明白

网友A:
楼主帮忙现在小弟和你一个情况就是不好解锁怎么弄的啊?求教啊、

网友B:
请问,新装四轴,用的kk飞控和飞梦6通控和接收,左手油门。电机电调接收都连好了,电调校准好了,推油门四个电机会同时转,油门大小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必须把yaw电位器逆旋至零,飞控才可以进入正常待飞状态,就是蓝灯亮几下,响几下再长哔一声就可以给油门飞。另外两个电位器都是默认的水平位置。但是起飞之后就往一个方向侧飞,按控上的各种微调都没有用,而且除了油门外的另外3个通道摇杆都不起作用。控上的通道正反向我也设置过,依然无用。不管怎么弄,都只有油门可调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