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高手技术流帮我看看

楼主(2013-04-02):
低转速的时候总是点头似得晃荡···而且还自动往右转

楼主:
在家不敢试高转速的~~~

网友A:
看看某两个齿轮会不会咬合过紧,尾巴定不住吗?调下中立点或者看看尾推是否顺滑。

另外,在家里试机务必把周围的东西清理干净,整一回你就知道后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某两个齿轮会不会咬合过紧,尾巴定不住吗?调下中立点或者看看尾推是否顺滑。

另外,在家里试机务必 ...

请抖是什原呢??

网友:
先检查三轴有没有弯过!大齿间缝有没有过紧!大齿的平衡度,有没有坏齿!大奖尾桨做静,动平衡!皮带有没有过紧!看机身螺丝松了没有!如果用三轴陀螺仪就把感度降低!楼下继续!

网友:
是否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