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电滑环怎么不转啊

楼主(2013-04-02):
最近买了个电滑环准备改无线旋转,试接了一下炮管仰俯,上面的线和下面的线颜色对应,接上之后炮管是有仰俯可是电滑环不跟着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家一下,是不是还需要把电滑单独接电源啊?

网友:
这个嘛,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好,顺其自然就行了

网友:
这个估计永远没有答 案了

网友:
电滑环是被动转的,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
.........你没搞清楚导电滑环的作用

网友:
炮台左右旋转时电滑环才跟着旋转

网友:
........好纯的一个菜鸟啊

网友(2013-05-03):
学习了,我也是菜鸟。

网友:
给个链接  我也买个

网友:
你先搞清楚,那个是固定{安装}环那个是被动环。别搞错了!

网友:
而且要装在,旋转轴线上。不然不同心也转不动!

网友A:
手画软件画的图(不太会用插不了文字说明)大家将就看吧! 咖啡色的为固定的{安装部位},蓝色的为滑动环被电线拉着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画软件画的图(不太会用插不了文字说明)大家将就看吧! 咖啡色的为固定的{安装部位},蓝色的为滑动环被 ...

精辟 一语到位

网友:
楼主厉害。真是万物皆有可能啊!不怕你不会用,就怕你不敢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