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焊不锈钢和铝的逆变交直流两用电焊机好用吗?

楼主(2013-04-02):
可焊不锈钢和铝的逆变交直流两用电焊机好用吗?用过的朋友介绍下?

网友A:
只能点焊机了

网友B:
那是相当的好用了  交流频率可调  交流里还有直流成份焊接效率更高

网友: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分数到手,低头猛走

网友:
进来学西下

网友C(2013-06-02):
引用 网友B:
那是相当的好用了  交流频率可调  交流里还有直流成份焊接效率更高

兄弟用过啊 现在用哪种焊机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氩弧呢

网友:
那可要看是那种货了,杂牌山寨的不同国际名牌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用过啊 现在用哪种焊机啊?

用过 选焊机找我 对焊接设备还是比较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 选焊机找我 对焊接设备还是比较了解的

我想搞点焊机了 空载电压是15伏么? 每平方毫米要多大电流呢? 能焊多厚的呢?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工业用的电焊机啊 电压不高4V

网友:
焊接电流一般选用一平方7安培 因为电压低

网友(2014-02-11):
太专业了

网友:
请懂的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