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V10连AIO 有人连了没?

楼主(2013-04-02):
DV10教练功能和FUTABA的控一样,且华科尔已经出了带头传功能的视频眼镜类似AIO!论坛里有人实践过了吗········这控接线定义谁知道呢?

网友:
不懂,,,继续学习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

楼主:
改天试验····又得把新买控的数据线给剪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天试验····又得把新买控的数据线给剪断·····

教练线不是音频对录线么?干嘛要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线不是音频对录线么?干嘛要剪线??

不剪断和AIO那数据线连起 怎么用呢······

网友:
中午菜单简单易懂,坑爹英文菜单看不懂百度翻译就劈叉了。

网友:
还要剪线?

网友:
你们线是怎么连上的?

网友:
foxtech的人还挺忙。让我自己去华科尔网站找说明。无语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7,8通道为外置输入,而AIO也可以设置你将哪几个通道设置对应到遥控器的通道上,譬如将AIO的头传信号设置到遥控器的七八通道上,这样遥控器才可以将外置输入七八插入到遥控器输出通道的信号链中.再发射给遥控器接收机.

教练线是实现不了这个功能的吧? 教练线是全通道教练遥控器优先,而且AIO的通道输出信号能不能支持D10的教练信号是个未知数.

个人理解:AIO将头传两个通道(你在AIO眼镜中设置的左右,上下通道的通道数,如设置到七.八两个通道)的PWM信号插入到PPM信号链中传给遥控器,遥控器将相应的两个通道(在遥控器也需要设置七八通道为外置输入)的PWM信号插入到遥控器输出的信号中,这样接收机的七八通道就是AIO眼镜的信号了.教练线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

模拟线?玩模拟器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

华科尔视频眼镜的线又不单卖···单卖直接买根数据线来就成了····

网友(2013-05-24):
引用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

华科尔他们自己生产的AIO视频眼镜就能用在他们的控上,说明他们的控能支持AIO视频眼镜,只是接线不一样,这是个关键点,能找到一根他们的转接线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

华科尔的控教练功能能定义部分通道只有教练权限,这有一个成功的,只是AIO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接口匹配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

说得很对, 我海泰克控改了,也成功了,但是全部通道都断开了,只有头追两个通道起作用。所以还是FUTABA控才行,只有富他爸才有FUNE(指定通道教练功能),我查了满地飞的所以控都没有这个功能,这就是差距呀。有米了还是换FF9吧,一分钱一分货一点都不假。

网友(2013-08-03):
D10支持部分通道教练功能,只是大家不会设置,说明书中有说哦

网友(2014-01-14):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控教练功能能定义部分通道只有教练权限,这有一个成功的,只是AIO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接口匹配完 ...

请问华的线剪开后电源、地线、信号线是那几根?我也想改,谢谢啦!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B:
D10能在遥控器里设置外置通道输入?
AIO连接遥控器的前提是遥控器有通道外置输入的功能,如FUTABA就可以设置 ...

其实,我手里有个 AIO眼镜 一代 和 DEVO 10,可是 AIO眼镜的线貌似是 扶她吧的插口,然后华科的 教练是 音频线 啊,这课怎么搞呢?
要是有 AIO眼镜的阵脚定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