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炸了 没坏 损失一个小件!!!X6只能记录最后一分钟的数据吗?

楼主(2013-04-02):
给小厮装了个灯 想着晚上出去试试 !!!没成想   炸了  没坏!!!
2013.4.2微风 GPS收到稳定11颗星下坠那会在8到11之间
因为下落缓冲力太大把小厮连接处一个连接件损坏,相机电池都固定在小厮系统上云台往一边倒去,机器重心偏了,本人技术不佳调整了有2分钟才吧小厮勉强着陆!附视频 炸机图片! 一头雾水 小厮有个一分钟数据记录 是不是只能记录这一分钟飞控的情况 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一分钟前发生了什么
补充说明 : 经过回看地面站轨迹回放  手动定高模式下油门60收了下到46(几毫秒的时间反复观察数据的到的)左右突然从20m空中落至0m有迅速回升到20,期间油门拉伸至75%  电池新上的电飞了1分钟左右 不存在电压的问题 小厮标配

还有个问题是 浆是1238的浆 反应不见得有那么迟钝吧20m下落过程也的2S, 我当时以为手动模式下我不小心收到底油门落锁了    HJ文件500k  不能传  有想分析经验的私信我。 上传炸机图片

网友A:
沙个发,
为什么要用零度小斯夜航呢,是为了拍夜景吗?
估计LZ电用得差不多了,由GPS切回手动模式时的百分之五十油门远不足以悬停,急降之后脚架顿地,强烈震荡,造成白灯,飞控工作异常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
2种
1、保持地面站畅通情况下,所有数据均会存在。  (说明书20页,同黑匣子一样的保存目录下)
2、地面站数据不畅通,通信异常,会保留最后一分钟(详细查看说明书20页)

更多详细介绍查看:PC地面站回访航迹简易说明

网友:
经验累积分析,黑匣子是不错的选择,冒失没听过有这个东西吧?

网友:
应该是个人原因造成的,50%的油门的不行啊。

网友B:
只记录一分钟的数据,更多些或许好些,一分钟太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烦一上来就是 “个人原因造成的”。人家没有揪责任。人家关心为什么只有1分钟数据记录。

零度飞控采用本机芯片记录的方式来记录黑匣子数据,而无需用户外加SD卡和其它记录设备。

在没有打开地面站接收数据的情况下(强烈建议用户打开地面站接收数据),同类产品中,YS-X6和YS-X4几乎是唯一能提供最后1分钟黑匣子数据功能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个发,
为什么要用零度小斯夜航呢,是为了拍夜景吗?
估计LZ电用得差不多了,由GPS切回手动模式时的百分 ...

白灯是飞机上的灯  电也是新电   事故后3分钟左右电压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记录一分钟的数据,更多些或许好些,一分钟太少了

出去飞一定带着手机   能把 数据全部记录下这点做的很漂亮

网友:
带手机是个好办法。

网友:
带手机的备份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零度飞控采用本机芯片记录的方式来记录黑匣子数据,而无需用户外加SD卡和其它记录设备。

在没有打开 ...

是不是打开地面站就飞行全程都纪录到手机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打开地面站就飞行全程都纪录到手机里了?

很明显是的。
手机是地面站,数据记录是地面站的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的。
手机是地面站,数据记录是地面站的基本功能。

啊,明白了,一直以为开着手机也只能纪录1分钟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LZ

网友:
搞定了没

楼主:
后续报道:损坏小厮云台右连接杆的塑料件一枚  第二天跟周MM联系送到零度   把小厮中心连接杆的配件换了 要了168块大洋 价格比较合理  就是提个小建议 维修之前没报价 ! 张工让我提高 姿态感度  说是手动定到状态下收油门收到35持续5S   才会从20m高状态下掉落 电池电压当时没问题   我上传HJ文件了高手可以分析分析 ,据我看地面站数据油门最低收到40 持续2-3S
但是平常也是那么飞的也没见下降速度那么快!!! 以后多注意吧 图片跟HJ文件已上传

网友:
提高姿态感度?怎么调,如何判断感度值合适,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