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变形问题?

楼主(2013-04-02):
一块 1000mm*160mm*16mm 的45号钢板,表面精加工后,两端的变形误差是多少?

加工方式:面铣刀铣表面及四边+上下两面精磨

加工余量要留多少合适?这样一块板,在各地的费用又是多少?

网友A:
加工後的變形端視加工方式及機床的精密度
像這種16mm厚度的鋼板
狀況好一點的磨床大多可以控制在5u以下
一般磨床加工餘量一般留在0.1mm

我在台灣
這種用到大型磨床的加工費用只能用非常可怕來形容

网友:
一般来说2头的变形量在几个毫米,最少也得半个毫米以上

网友:
一般的路边店收费不贵,但两头几十个丝的变形免不了。

网友:
这样细长的板料一般加工变形比较大,应该有0.几-几mm的变形,特别是磨床加工,除非未加工前材料就是平的

网友:
抬两边,中间不久凹下去了么?

网友:
哇!楼上的很有力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工後的變形端視加工方式及機床的精密度
像這種16mm厚度的鋼板
狀況好一點的磨床大多可以控制在5u以下

委员长你好,你的变形金刚弄的咋样了,仿制出来了吗?大家都等着那。

网友:
磨床磨一米的要求精度的需要长一号的磨床才行,正好行程的俩端都会有几丝的下垂,另外咱这边比委员长幸福多了,有毛料直接磨平来干的

网友:
不用磁铁吸 可以磨平 有点费事

网友:
变形量更机床精度关联不大的,其实跟材料温度以及切削时的挤压力有很大的关联。

网友:
这个变形量无法估算,反正就是40MM厚度250*400的板两头翘的很厉害,应该是电磁力把弯的板硬吸下去,松开后就会弹起来,加上发热就变形了,为什么一再强调刮研的精度?最大的一点是发热量很小,工件处于自由受力状态,刮削时材料受的力小变形就小,机床导轨磨床精磨的时候才进一丝到半丝左右的,一点点火花而已,磨条不长的导轨时间很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委员长你好,你的变形金刚弄的咋样了,仿制出来了吗?大家都等着那。

原本以為收不到變形金鋼
所以把預算拿去買了間房
現在金鋼買到了
口袋也空了
正努力賺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以為收不到變形金鋼
所以把預算拿去買了間房
現在金鋼買到了

宝岛房价如何

楼主:
我要求两端误差在0.5mm以内就可以,这样的加工精度问应该不难实现吧,而且价格也不会太高吧。

现在各地45号钢每公斤什么价格?

表面渗碳处理要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