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交流——2013天行者瑕疵版装机。。。。陆续更新(4月7日更新)

楼主(2013-04-02):
由于本人是新手,全靠潜水学习前辈模友的经验外加自己摸索游荡于模界边缘,于是萌生了发个装机帖子和各位新手交流的目的,同时也请各位前辈莅临指导
闲话少叙,进入正题:2013天行者瑕疵版到手已经有半个月了,一直没装机,第一是因为地面站设备还没到齐,第二是家里没地方放。

因上周X5炸鸡壮烈牺牲,正好给天行者腾出了位置,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今晚开始开箱装机。

称了一下天行者,空机重量977g,加上飞控数传300G左右,电机电调舵机200g,图传摄像头100g,电池700~750g,可能还要增加一些其它附件预留200g,这样下来总重预计达到2300g~2500g

好恐怖的重量,我的2013是1680的机翼,不知道能否负担得起这么大的重量。俗话说的好只要动力够,砖头飞上天。必须给他配个合适的动力,不但推力要大,而且力效必须要高。
查了一下朗宇的电机效能表,2814KV900搭配1206浆,3S就可以达到1.95KG的推力和最高8.77g/w的力效,咨询了商家,2013天行者可以上12吋桨,就它了!
说干就干,先把舵机装上,装舵机的时候发现这个舵机架子装上舵机有点别扭,这两条槽线装舵机的时候正好妨碍舵机的两个耳朵,

于是上锉搓了个槽,正好把舵机耳朵卡在这个槽里面,试了一下非常牢固

接着装机翼上的舵机,咦好像哪里不对劲

原来这两个机翼一个有加强碳杆,一个没有,而且没有碳杆那个连个装碳杆的洞都没有,哥的RP啊
没办法谁让咱买的是瑕疵品呢,自己想办法把。还好哥的动手能力比较强没有什么能难道我。

搞定了主加强竿,接着是副加强杆,本来想照着那个完好的机翼加一个稍细一点的杆。但仔细一想,不对啊,那样就要把机翼割开一条大口子,搞不好不但不能加强,反而降低了强度。
没有什么能难道哥大的不行咱就化整为零,把碳杆改成碳片。

先画好线,然后用刀沿线切开,切的时候要注意切口,千万别切宽了,尽量窄,可以深一点,切完之后把槽清理干净上泡沫胶,然后压入碳片。
搞定之后试了一下,强度居然比原装的还要好。

今天就装到这里,以后会陆续更新,欢迎各位模友在此交流。

楼主:
开始装机身了

准备安装了,却发现公差好大,居然有3_4mm之大,关键部位,必须处理。

首先用力挤压两侧机身,然后打开观察与尾杆连接件接触的部分。看看是哪里影响到了机身的结合,然后一点点打磨。
话说这个EPO材料真的不太容易打磨,试了N种办法才搞定,而且打磨的还不是很平整。

打磨完成之后,上胶水,半干的时候压实,本来应该上夹板和沙袋的,但是实在懒得搞了,干脆就拿JJ上带的皮筋儿将就一下吧。

安装电机座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2814电机的尾巴又粗又长,JJ自带的轻木片洞洞太小,插不进去,找了个10MM的钻头,直接搞定。

往机身上粘电机座的时候又遇到个问题,这个轻木片上有4个爪牙螺丝,看情况应该是爪牙面朝外,小孔面上胶安装的,但是经过权衡再三,我决了个定,把爪牙面上胶粘在机身上,小孔面朝外固定电机。不知道有木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

楼主:
自己做了个减震胶垫安装到电机底座上,本打算做个减震效果更好的螺旋形的,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材料而放弃。

楼主:
第三,版主手下留情。

楼主:
再占两楼字数字数

楼主:
最后一层字数

网友A:
机身里那两块轻木板怎么装?

网友:
空机重不少,期待更新。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吗?不好意思,打断楼主了1

网友:
从哪买的啊,能PM一个链接吗

网友B:
lz什么飞控?我看到了605电台,加我QQ604625766,多交流交流哈

网友:
瑕疵版哪里有问题?PM一个链接

网友C:
楼主,那个12寸的桨会碰到尾杆上的,你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里那两块轻木板怎么装?

我还没装到那里。一共三块木板,细长的一块装在机身外腹部,用泡沫胶粘牢。最大的一块装在机身内侧最底部和外部的细长板对应,增加底部的强度,最短的一块装在机身中后部的插槽里,别上胶,上面可以装飞控和电子设备。另外最大的那块木板前面开了几个槽,可以把固定电池的魔术帖穿过去再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什么飞控?我看到了605电台,加我QQ604625766,多交流交流哈

我用的是飞宇的熊猫,你加我Q吧,我QQ26075071

网友:
空机重量977g--------这个飞机的空机,太重啦!!   我的翼展2米的玻璃钢滑翔机(珠海华迈生产的),空机才650克左右; 汕头生产的2米翼展滑翔机蓝宇742-III也是600克多点,这个飞机的翼展才1.68米,重量就多出300克,太重啦.
我的那2架2米翼展的前拉式滑翔机,使用朗宇X2814 kv900马达+11X5.5的折叠桨, fpv飞行,搭载4400mah 3S电池时,起飞重量刚刚超过1.6公斤,楼主的起飞重量要到2.3公斤啦,太重啦,my god.

网友C:
电池700~750g------3S电池怎么这样重?  2组花牌2200mah 3S电池(4400mah 3S),才38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12寸的桨会碰到尾杆上的,你如何解决?

还没装到那里,如果会碰到尾杆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加高电机座,要么换11吋桨,看了一下,1155的桨效率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700~750g------3S电池怎么这样重?  2组花牌2200mah 3S电池(4400mah 3S),才380克.

2组2200的电池飞2814电机基本是上天转一圈就得下来。你看一下电机功率就知道了。按照我之前说的2300g~2500g的重量,电池的最低配置:两组5200MA3S也只能保证20分钟左右的飞行。

网友C:
2组2200的电池飞2814电机基本是上天转一圈就得下来-------我至少能飞20分钟,15分钟飞下来,电压11.3V(再飞10分钟没有问题). 这个飞行时间不能只靠脑袋想象,最终要飞行实践来证实.

网友C:
还没装到那里,如果会碰到尾杆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加高电机座,要么换11吋桨,看了一下,1155的桨效率也是不错的-----我记得这个飞机最大只能用9寸的螺旋桨,你再测量一下,是不是如此
如果只能用9寸桨,楼主可以考虑朗宇X2216 1250+9X5+3S的配置,把飞机的起飞重量,控制在1.6公斤以下

网友:
坐等组装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组2200的电池飞2814电机基本是上天转一圈就得下来-------我至少能飞20分钟,15分钟飞下来,电压11.3V(再飞10 ...

我们两个的情况有所不同,你的飞机2米翼展,起飞重量1600g,即使关了油门也能在天空滑翔,正常平飞可能10A的电流都用不上。
我的飞机只有1.7米的翼展,起飞重量却有2500g,保守估计至少要保证40KM的安全时速。根据经验至少需要1KG以上的推力。按照我的动力搭配至少15A以上的电流才能达到1kg以上推力,加上电池效率问题限制,能释放出70%的容量已经不错了,而且每次飞行不可能把电池的能力榨干,还要考虑大油门爬升。
这些虽然都是拍脑门想的但是多少都有些根据,实际计算起来比较麻烦,懒得去算了。
欢迎探讨、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飞宇的熊猫,你加我Q吧,我QQ26075071

我用的是31,现在还闲着,木有载机,打算做个电滑看看

网友:
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何一个翼展1.68米的飞机,比2米翼展的飞机,起飞重量要重很多的原因,现在总算明白啦,空机就重出300多克,N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装到那里,如果会碰到尾杆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加高电机座,要么换11吋桨,看了一下,1155的桨效率也是不 ...

2013款的天行者腰部采用碳杆支撑,腰部直径变细了,用9吋桨比量了一下,还有很大空间,我没实际测量。但是12英寸等于30.5厘米,半径就是12.25厘米。2013款的距离应该够了。

网友C:
如果能用12寸桨,那是相当地好! 不过12寸桨的反扭力很大,楼主第一次起飞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用12寸桨,那是相当地好! 不过12寸桨的反扭力很大,楼主第一次起飞要注意.

好的,我会注意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31,现在还闲着,木有载机,打算做个电滑看看

我想等这个搞完了再做个大乌鸦,多多交流哈

网友:
新天者重量和老款有出入吗?

网友:
我看怎么和我的天行者2013不一样呢,原来你那架的机翼不是原装的

网友:
1680的机翼??瑕疵版还有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
很好飞的鸡鸡~~~就是电机座使用的是爪牙螺丝,有点隐患

网友:
天行者怎么会经常有瑕疵版外流?

网友:
哎...坑爹的价格啊...

网友:
上4S锂电  过硬又过瘾。

网友D:
很想知道哪里能买到瑕疵版2013天行者

网友:
多少钱呢?价格能PM一下么?

网友:
我的也刚到2012天行者,电机还没有到。

网友E:
用熊猫竟然用瑕疵版天行者…

网友:
重型鸡比俺自己做的乌鸦还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熊猫竟然用瑕疵版天行者…

屌丝只用屌丝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个减震胶垫安装到电机底座上,本打算做个减震效果更好的螺旋形的,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材料而放弃。 ...

感觉楼主安装过程过于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屌丝只用屌丝机。

使用飞宇PANDA,还说自己是屌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安装过程过于复杂了

上天的东西一点也马虎不得,一个小细节的省略就有可能导致坠机事故。
当你发现坠机是因为一个螺丝没上紧,或者是胶水没粘牢以后会不会骂自己?我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飞宇PANDA,还说自己是屌丝!!??

正版上市要6月,等不及了,先搞个试模机玩玩

网友G:
这减震效果好不??会不会螺丝不也有传导效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减震效果好不??会不会螺丝不也有传导效应吗

是的,只能吸收纵向震动,横向震动照样传道。所以最好的是螺旋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装到那里,如果会碰到尾杆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加高电机座,要么换11吋桨,看了一下,1155的桨效率也是不 ...

加高电机座的后果就是 推油门低头  平飞要拉杆 严重降低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天的东西一点也马虎不得,一个小细节的省略就有可能导致坠机事故。
当你发现坠机是因为一个螺丝没上紧 ...

买结构瑕疵的飞机很蛋疼,省了一百多块的泡沫钱 给天上大几千的设备埋下了巨大隐患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会抖舵吗?   另外的12寸浆会打到机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会抖舵吗?   另外的12寸浆会打到机身吗?

12吋桨毫无压力,装好后与机身大概有1CM左右的空隙。用的天行者原厂舵机,还没测试是否抖舵,最近太忙,没时间装机,争取这个周末装完测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12吋桨毫无压力,装好后与机身大概有1CM左右的空隙。用的天行者原厂舵机,还没测试是否抖舵,最近太忙,没 ...

电调是多大?,我也入了这部JJ,动力打算上2814 1100   12寸  4s电,纠结于上飞腾40还是飞腾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装到那里,如果会碰到尾杆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加高电机座,要么换11吋桨,看了一下,1155的桨效率也是不 ...

哥们这个易拆版的天行者可以上12寸桨啦,我一不小心买了1380的桨,结果把电机装高点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是多大?,我也入了这部JJ,动力打算上2814 1100   12寸  4s电,纠结于上飞腾40还是飞腾60。。。。

如果是朗宇2814  1100,你恐怕要上60A了,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206桨,11V43.5A电流。上大点吧免得提心吊胆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