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FF9设置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03):
想用FF9飞FPV,不知道失控保护怎么设置,请知道的介绍一下步骤,万分感激。
最好有详细步骤,下了个说明书还是没整明白。

网友A:
F/S那个就是了! 也就是上图 右边最后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那个就是了! 也就是上图 右边最后一项

终于有人知道了。F/S我想设置    失控的时候通道5在正      通道6在负   不会啊

网友:
刺瞎了狗眼

网友:
说实话  我不懂

网友B:
又是你,在fs那个菜单里边,通过上下选择,选择到5通道,然后把开关拨在正的位置,那个按钮按下去按住不动,控会哔响一声,就设置好了,然后插上个舵机去关控试试看,看关控以后舵机是否在正的位置。6通道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LS正解。
    尼玛现在论坛还有字数限制....靠

网友:
用PCM模式才能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你,在fs那个菜单里边,通过上下选择,选择到5通道,然后把开关拨在正的位置,那个按钮按下去按 ...

谢谢楼上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