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家都用什么办法来染黑履带的?(附喷漆喷履带效果照)

楼主(2013-04-03):
直接用汽车油漆 或者工业漆会不会太反光? 田宫的水性漆根本挂不住颜色.
大家都怎么搞这个的?

==============================

经过最后思考  最近用了五金店买回来的漆喷  好像喷厚了 有点湿

多跑跑应该会哑光点了

网友A:
万能的淘宝有 锌合金发黑液,或者喷金属底漆然后上你想上的颜色,据说还有84消毒液大法,以上所说我都没有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有 锌合金发黑液,或者喷金属底漆然后上你想上的颜色,据说还有84消毒液大法,以上所说我都没有试 ...

发黑液不是用来做动模的  那是会腐蚀插销的 而且会生锈的   我要把履带给喷上一层黑色的漆

网友:
5元的黑色自喷漆喷一下泥巴地跑跑完事

网友:
热处理发黑

网友B:
水性漆能挂住倒是稀奇了,金属底漆喷一层再用田宫喷灌防锈红喷一层,最后用几块钱的黑色自喷漆或田宫喷灌都可以

网友:
直接用黑色塑料履带。哈

网友C:
我是直接买的自喷油漆喷上去的,到现在玩了这么久效果还是不错

网友:
热处理发黑不行,锌合金的会挂,“电泳”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性漆能挂住倒是稀奇了,金属底漆喷一层再用田宫喷灌防锈红喷一层,最后用几块钱的黑色自喷漆或田宫喷灌都 ...

比女人的粉底还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买的自喷油漆喷上去的,到现在玩了这么久效果还是不错

什么自喷漆?  模型漆还是工业漆

网友D:
热处理,蜡烛秒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蜡烛秒黑~

同样也是秒脱的

网友E:
烧红了扔32#机油里就黑了!冷了就拿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也是秒脱的

多秒几次。炭黑 稍微烤长点时间,不是那么容易脱的。
除非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秒几次。炭黑 稍微烤长点时间,不是那么容易脱的。
除非打磨。

也是很容易脱的  而且这么脏的黑色 污染车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红了扔32#机油里就黑了!冷了就拿出来

没设备这么搞 也不想搞那么重口味

网友:
不知为什么,总感觉楼主似乎和【学生帝】某种中内在的联系....................?难道是同一人?说错莫怪

网友:
锌合金烧红?估计没红都化的差不多了,无须再黑了

网友E:
要不就用可乐蒸煮发黑吧!那个温度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就用可乐蒸煮发黑吧!那个温度低啊!!

任何影响金属表面的方法 都是最终毁掉脆弱的履带插销

网友:
还是用哑光自喷漆吧  简单实用

网友:
实在不行化学镀黑或者电镀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自喷漆?  模型漆还是工业漆

就是一般的自喷漆(就是一罐一罐的那种),应该算是工业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般的自喷漆(就是一罐一罐的那种),应该算是工业漆吧

是这种吧

网友:
84消毒液+白醋  大法。锈蚀效果显著。当然只针对锌合金。

网友(2013-05-11):
干嘛要配黑内

网友:
电镀 呵呵 或者用黑水笔涂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