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F550换10寸浆就不行了?

楼主(2013-04-03):
为啥换上大浆后,电机就开始出现抖动问题了,是啥原因呀?

楼主:
是不是不能换大浆呀??

网友:
我之前用8寸的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能换大浆呀??

用多大的电池?4S用8寸桨,3S用10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大的电池?4S用8寸桨,3S用10寸。

但电机出现抖动,是啥情况呀?

网友:
是一只桨抖,还是都抖?

网友:
应该是感度设置的问题吧,我之前也是这种情况,后面请教了老鸟,但也很难调好,干脆就用8寸桨了,大疆震动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电机出现抖动,是啥情况呀?

是不是用副厂大桨了?换桨试试。

网友:
桨不平衡吧

网友B:
我的550   8寸没问题,10寸电机就不转...搞不明白为啥,浆都是大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50   8寸没问题,10寸电机就不转...搞不明白为啥,浆都是大疆的

你也是10寸的出现抖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10寸的出现抖动吗?

我的不抖,直接电机有个是不转的...

网友:
為什麼會這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抖,直接电机有个是不转的...

看来还是浆不适合吧?

网友C:
几个肯能:1.桨不平,炸过就更不平
2.炸过,电机子弹头严重受损,不平
3.两样加一起,电机目测下就有可能出现双头大晃动(油门越大效果越明显)

网友D:
我的就飛10吋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肯能:1.桨不平,炸过就更不平
2.炸过,电机子弹头严重受损,不平
3.两样加一起,电机目测下就有可能 ...

木有呀,没炸过,浆是用的大疆自带的10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飛10吋槳

也是F5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呀,没炸过,浆是用的大疆自带的10寸浆

子弹头有损伤吗?没有的话做做桨平衡,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F550吗?

對, 1045碳槳
朗宇2212 930KV
天行者20A電調

网友E:
我们的电机和槳是DJI厂家同一个质量

网友F:
我的用的10寸桨,而且起飞重量挺重的,正常飞

网友G(2014-02-23):
F550机架就那个德性,正常,在论坛看了都是用10寸的飞得不平顺的,8寸就好好的!什么电机电调都无太大关系,我也试过几种电机、电调、桨、电池来测,比较理想的是22电机12或16都差不离,KV900~KV1000值的,4S电,上8045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