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方便小巧的高配MWC方案 AIOP 海盗

楼主(2013-04-03):
1、mega 2560主板 118元左右,选择它的原因是小巧方便,比直接用开发板方便多了,也轻便的多,需要自己焊一下排针,很简单的,X宝上搜“MWC MEGA”就可以找到

2、GY-86传感器 110元左右,MPU6050+HMC5883L+MS5611,这个就不用说了,高精度气压计,现在GY-86也便宜多了,刷海盗就需要这个,,X宝上搜“GY-86”就可以找到

3、下 载器,如果以前买过就不需要了,有VCC、GND、TX、RX、DTR就行了,一定要有DTR,刷机就靠这个

最后上一个成品效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942看到有人问怎么连接主板与传感器,其实很简单的,两根电源两根数据(5v接5v或者用3.3接3.3,地接地,SCL接SCL,SDA接SDA),看图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自己组个玩玩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个 MWC ,结果发现 不会鸟语不方便,有中文版的么?

网友:
这个效果如何呢?

网友:
感觉不错啊  正想败一套2560呢

网友:
这个配置 应该比tb 里面的轻量版 入门班 好多了吧!

网友A:
你这个成本也有240元左右了吧。我是买的下图的那种,比你的贵50元,但是所有的传感器都已经集成在板子上了,也不需要什么焊接的工作。应该比较适合新手,稳定性应该好一点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传感器的具体类型的区别,你能评论一下这个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成本也有240元左右了吧。我是买的下图的那种,比你的贵50元,但是所有的传感器都已经集成在板子上 ...

你的板子只能刷mwc,气压是低精度的,相当于GY-80,GY-86是高精气压,可以刷海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只能刷mwc,气压是低精度的,相当于GY-80,GY-86是高精气压,可以刷海盗

怪不得我定高不是很给力,有时候3米定高,他能落到地上。

所以我一直想把声纳搞上。可是MWC都是I2C的声纳,而我只有串口的。而且MWC定高的代码也没有把声纳的数据集成进去。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板子,不过不是这个,是那个集成气压计、陀螺仪那块空板子,准备回来自己焊接,有时间还需要你帮忙看一下资料和原理图,帮忙整理一下元件清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30510752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板子,不过不是这个,是那个集成气压计、陀螺仪那块空板子,准备回来自己焊接,有时间还需 ...

看图上气压计也不是高精的,有办法换高精不?

他店里也有 2560的

Arduino Mega 2560 ATmega2560-16AU 兼容海盗飞控 MWC模块

网友:
这个板图中标红的焊盘位置应该可以上 MS5611高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图上气压计也不是高精的,有办法换高精不?

他店里也有 2560的

板子带高精度气压计的焊盘,可以更换高精度的气压计,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网友:
内容强大 需要支持

网友:
这个和aiop的功能一样吗,最近正考虑AIOP和APM,望指教。希望实现自动航点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带高精度气压计的焊盘,可以更换高精度的气压计,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焊功 到位才行,不然 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板子只能刷mwc,气压是低精度的,相当于GY-80,GY-86是高精气压,可以刷海盗

楼主,这个板子配高精气压计,是不是也和你这个一样的,可以刷海盗???求指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163.iZHRo3&scm=1007.77.1.0&id=16030739698&pvid=c79f60ea-f032-4862-9997-01e234317a92&ad_id=&am_id=&cm_id=&pm_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板子配高精气压计,是不是也和你这个一样的,可以刷海盗???求指点!

http://item.taobao ...

ATmega2560+MPU6050+HMC5883L应该就可以刷海盗,不管是MS5611还是BMP085,因为看海盗的代码,也支持BMP085气压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mega2560+MPU6050+HMC5883L应该就可以刷海盗,不管是MS5611还是BMP085,因为看海盗的代码,也支持BMP08 ...

问几个问题啊1 高精度气压是不是受风的影响较大啊?2 海盗比mwc好用吗?

3 你的电机轴框动增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几个问题啊1 高精度气压是不是受风的影响较大啊?2 海盗比mwc好用吗?

3 你的电机轴框动增大了吗?
...

1、有风的时候确实感觉气压很不稳定
2、感觉海盗还没有MWC方便,MWC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飞控状态,海盗的还没找到相应软件
3、电机轴还是老样子,把电机拆开上了点缝纫机油,感觉声音顺滑许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有风的时候确实感觉气压很不稳定
2、感觉海盗还没有MWC方便,MWC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飞控状态,海 ...

MWC 据说很强大,我现在还在考虑上哪个板子,按上面说的板子做,外接gps 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 据说很强大,我现在还在考虑上哪个板子,按上面说的板子做,外接gps 可以的吧?

可以的啊,我接了一个U-blox 6M的串口GPS,可以自动配置速率,定位效果还行,5M范围内飘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啊,我接了一个U-blox 6M的串口GPS,可以自动配置速率,定位效果还行,5M范围内飘动

5M范围内飘动???

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范围内飘动???

这个正常吗???

6M就这个精度了,6H可能会好些

网友:
MWC 和APM 都强大。前提是会调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
兄弟们知道怎么调mwc刷了海盗3轴的方向舵机会发热 时间一长还会烧了舵机 了 但是刷了mwc固件就很好飞 方向舵机也很好

网友(2013-05-03):
记录下来

网友:
内容刚开始接触,学习一下咯

网友:
学习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3-06-22):
哇塞,LZ的FTDI和传感器竟然和我的都是一样的,缘分啊

网友:
你好!我也买了板子,焊接好了,现在是固件刷不进去,楼主能否发一个修改过的MWC的固件?适用于帖子里面那个,我的也是那个主板和GY86传感器板,谢谢!我的邮箱是:u2518@qq.com

网友E(2013-08-19):
按楼主的图也组了个,,我的FTDI,TX,RX要交叉才可以用,,楼主能发个你改好的固件吗?
1140650976@qq.com
,,谢谢。。

网友F:
漏上本来就 要交错啊 一个发一个收 不然都在发或都在收的话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