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这种薄垫片,不知道叫啥名字

楼主(2013-04-03):
就是轴承中间的那种垫片 很薄很薄 能调节轴承之间的间隙

   淘宝找了大圈找不到   实体店更加找不到  请大神们说说  这垫片叫啥名字呢?

网友:
精密圆垫片 就可以搜了

哦 你那个带波纹不? 带的话搜波纹垫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叫什么

网友:
请搜索 精密垫圈

如果没找到要用的规格,,,那么就搜索垫圈  慢慢找。。

网友:
这种垫片一般是配做的,调预紧用的。